关于RTC匹配中断问题

楼主(2014-11-05):
我使能定时器的RTC模式后,会给它加载一个初始值,然后有一个中断处理函数进行匹配,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我需要精确地时间,然后给RTC重新加载一个初始值,但是中断为什么还是按原先的加载的初始值在匹配,进行一秒一个中断,我确定初始值和后面加载值都加载进去了。程序附下:
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InitRTC(unsigned long ulVal)
{

SysCtlPeri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GPIOPinTypeTimer( 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4);

SysCtlPeri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3);

TimerConfigure(TIMER3_BASE, TIMER_CFG_RTC);  //设置为RTC模式

GPIOPinConfigure(GPIO_PD4_T3CCP0);//把PD4作为频率输入

TimerLoadSet(TIMER3_BASE,  TIMER_A, ulVal);

TimerMatchSet(TIMER3_BASE, TIMER_A, 1 + ulVal);

//使能定时器中断
TimerIntEnable(TIMER3_BASE, TIMER_A);

IntEnable(INT_TIMER3A);

IntMasterEnable( );

  //使能RTC计数

TimerRTCEnable(TIMER3_BASE);

TimerEnable(TIMER3_BASE,  TIMER_A);

}

中断处理函数
void Timer3A_ISR(void)
{
uint32_t ulStatus;
  uint32_t ulVal;
  uint32_t ucVal;
ulStatus = TimerIntStatus(TIMER3_BASE, true);
TimerIntClear(TIMER3_BASE, ulStatus);
if (ulStatus & TIMER_RTC_MATCH)
{
  ulVal = TimerValueGet(TIMER3_BASE,TIMER_A);  //读取当前RTC计时器值
   TimerMatchSet(TIMER3_BASE, TIMER_A, 1 + ulVal);  // 重新设置RTC匹配值

    ucVal = GPIOPinRead(GPIO_PORTK_BASE, GPIO_PIN_2 ); // 反转LED灯
    GPIOPinWrite(GPIO_PORTK_BASE, GPIO_PIN_2, ~ucVal);

}

}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mcu?

楼主:
用的是TI的TM4C129ENCPDT芯片,希望你能给点建议,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