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BUG】SPI1的NSS影响 DAC通道1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4-11-05):
最近调试STM32F103CBT6的DAC,用于播放WAV文件。由于DAC通道1和SPI1的NSS共用PA4管脚,在同时使用SPI1和DAC输出的时候,DAC输出声音有很大的噪音,不初始化SPI1时DAC输出的音质很好。SPI1的无论配置成SPI_NSS_Soft还是配置成SPI_NSS_Hard,都会影响DAC输出的信号。

苦恼中,不知道这个算不算STM32的一个bug,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A:
你共用一个引脚当然不行;
NSS用其它普通IO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