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R1,D1有什么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1-05):
输入端的电容肯定是隔直,但是R2好像作用不大吧?
运放的这种接法应该是负反馈,输入信号肯定有正有负,运放使用了正负双电源供电。
D1好像是隔离的作用,防止Vout输出负级性电压。
感觉R1的作用不是很大,运放的输入阻抗一般都很大,不在乎这个R1吧?
为了提供运放内部FET的偏置,一般在反馈上串联电阻。

网友B:
电路功能:输入A*sin(wt),输出A+A*sin(wt).

R1避免信号被“虚短”短路到GND;D1精密半波整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罗宾逊二极体回路,前俥子才提过,使得输出端直流位准设定为运放正输入端的电压。 ...

楼主电路应该是电容、二极管(CD)基线恢复电路。视乎不是无源电容、二极管、二极管(CDD)基线恢复电路—— 即罗宾逊基线恢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罗宾逊二极体回路,前俥子才提过,使得输出端直流位准设定为运放正输入端的电压。 ...

由于二极管的负极和输入短接,输入和输出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