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DCMI用8位剩下数据线可以做他用么?

楼主(2014-11-05):
用100脚F407,想用OV2640+sdio接口的wifi
问题是DCMI的部分口语SDIO冲突,100脚封装重映射不开
打算用4位SDIO,8位DCMI,但是SDIO_D2和DCMI_D8实在分不开,F4参考手册说
-------------------------------
13.5.2 DCMI 物理接口
该接口由11/13/15/17 个输入信号组成。仅支持从模式。
根据DCMI_CR 寄存器中EDM[1:0] 位的设置,摄像头接口可以捕获8 位、10 位、12 位或
14 位数据。如果使用的位数少于14,则必须将未使用的输入引脚接地。
---------------------------------------
但是请教大牛,说没有用到的数据线可以不接地
来请教下

网友A:
未使用的引脚,你可以不接或不设置;
具体你自己写段程序实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使用的引脚,你可以不接或不设置;
具体你自己写段程序实试试看;

3qu
不接或不设置是悬空的意思?
我想把DCMI_D8用到SDIO_D2上,但手册说dcmi用8位其余要接地,所以纠结了
现在在画板子,没有在开发板上跑- - 不好实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3qu
不接或不设置是悬空的意思?
我想把DCMI_D8用到SDIO_D2上,但手册说dcmi用8位其余要接地,所以纠结了 ...

不设置的话,一般可以当普通IO用,或者其它用处;
不过最好是实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设置的话,一般可以当普通IO用,或者其它用处;
不过最好是实践下;

恩恩
3qu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
3qu

不客气;

网友B:
数据手册中:
12.5.2 DCMI physical interface
The interface is composed of 11/13/15/17 inputs. Only the Slave mode is supported.
The camera interface can capture 8-bit, 10-bit, 12-bit or 14-bit data depending on the
EDM[1:0] bits in the DCMI_CR register. If less than 14 bits are used, the unused input pins
must be connected to ground

网友C:
我直接用作其它IO用,没接地,如果要接地,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用作其它IO用,没接地,如果要接地,没问题

3qu   板子现在是这样搞了
还没有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