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紧急求助] 第一次画板子,大家看看这能不能打板子了

楼主(2014-11-05):
(无正文)

网友A:
走线不要从电阻 IC 引脚中穿
电源线 地线 太细了
走线45度适当拉大点
晶振下面不要穿线
有些地方线间距太近了

网友B:
没有做规则检查,有些线联在一起了。U3附件的地来回绕,需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不要从电阻 IC 引脚中穿
电源线 地线 太细了
走线45度适当拉大点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做规则检查,有些线联在一起了。U3附件的地来回绕,需要调整。

做了啊

网友C:
一看都是自动LAYOUT的

网友D:
布通就可以了,符合规则

网友E:
u4,u5,u6焊盘孔太小了

网友F:
看看线间距是否符合规则

网友G:
看起來有點亂

网友H:
确实有点乱,拿规则检测一下,看有没有短路之类的问题。

网友I:
自动布线的吧??没有调整啊

网友J:
这个文件去打样?DRC都过不了啊~~自动布线都没有这么多短路点。。
重新走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