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F4的GPIO F0应该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4-11-05):
用这个IO控制一个LED,但是始终不受控,写了一段翻转测试,IO始终处于一个1V左右的一个状态,F0口应该怎么设置啊。

看手册,F0复位默认应该就是GPIO,我设置修改GPIO_PinAFConfig,仍然没有变化,求解。

网友A:
/**
  * @brief  IoInitial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IoInitial(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C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 Configure PC8 and PC9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Led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A0 pin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仅供参考,也可以看看我去年发的030方面的帖子;

网友B: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F,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0);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0);
另外,看看你外部接的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GPIO_Speed_Level_3;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给你看看我的代码,有问题可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