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287 NANDBOOT 问题 kobs-ng 不支持我的NAND

楼主(2014-11-05):
我们用i.MX287,自己做了一块板子,NNAD FLASH 是S34ML02G2,Spansion的,Page Zize(2048+128),Block Size(128k+8K),在论坛上看到大家用freescale提供的kobs-ng工具烧写镜像到FLASH,我试了一下错误提示如下:

我看了kobs-ng 源码它支持如下:
if (miu->writesize + miu->oobsize != 2048 + 64 &&
            miu->writesize + miu->oobsize != 4096 + 128 &&
            miu->writesize + miu->oobsize != 4096 + 224 &&
            miu->writesize + miu->oobsize != 4096 + 218 &&
            miu->writesize + miu->oobsize != 8192 + 376 &&
            miu->writesize + miu->oobsize != 8192 + 512) {
            fprintf(stderr, "mtd: device %s; unsupported geometry (%d/%d)\n",
                    mp->name, miu->writesize, miu->oobsize);
            goto out;
        }
如果要用它是否要自己改kobs-ng,或者有没有别的办法烧写,亲们指教一下!!

楼主:
这是截图,第一次发贴,图没上对:L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以使用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mfgtool工具来烧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以使用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mfgtool工具来烧写的。

是不是这个:mfg firmware

编译它之后,生成的mfgtool 在哪儿,我们的产品需要MMC启动,然后一键更新FLASH上的系统,现在主要的问题是kobs-ng不支持我的FLASH,不知道mfgtool是否可以解决上述问题。还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不能用nandwrite 直接把imx28_ivt_uboot.sb 或 imx28_ivt_uImage.sb 写入flash,而要重新做一个工具这么麻烦,可否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个:mfg firmware

楼主你好,你刚刚的回复中是编译出mfgtool烧写工具使用的firmware,mfgtool是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烧写工具。

网友A:
你这里是要将images烧写到哪个flash上呢?

网友A:
Nand还是SD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nd还是SD卡呢?

问题已经解决了,firmware烧写个人感觉还是麻烦,我们要做的是现从SD卡启动Linux系统,然后自动更新NAND里的引导,内核,文件系统,那个kobs-ng可以用,只要改kobs源码的src/mtd.c,在641行加上我们的FLASH支持就好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firmware烧写个人感觉还是麻烦,我们要做的是现从SD卡启动Linux系统,然后自动更新NAND ...

不客气的,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网友A:
楼主问题已经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啊,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