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关于MC9S12XEP100 IRQ中断

楼主(2014-11-05):
你好:  进入IRQ中断后,是否要清除下中断标志位呢? 怎么清除啊!!

网友A:
你好,楼主!在推出中断之前肯定要清楚中断标志的,不然中断就出不去啊。
至于如何清除,每个中断源对应的中断标志符号不一样,清除的也有所不同,这需要根据参考手册的介绍。

网友B(2015-09-15):
一般顺序是,进去后关闭中断,清理中观标记,执行任务,恢复中断。

网友C:
请教楼主,用这个芯片做什么项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