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W25Q16的扇区大小

楼主(2014-11-05):
如图,每个扇区的大小是4KB,但是0F00h才3840,这是怎么回事呢?而且每个块的大小也不对,求解释?

网友A:
应该是总的4K吧;

网友B:
从左下到右下,再向上看

网友C:
Sector大小为4K(0x0000 - 0x0FFF)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是这样的:
F00——FFF
...
200——2FF
100——1FF
000——0FF
这样算的话,是256*16=4096,也就是000——FFF。

网友D(2017-09-04):
扇区擦除的函数,0扇区的地址是0,1扇区的地址是1还是4096????求告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扇区擦除的函数,0扇区的地址是0,1扇区的地址是1还是4096????求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