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DR3硬件设计

楼主(2014-11-05):
DDR3的地址线通过电阻上拉到DDR3_VTT,DDR3_VTT通过0.1uf电容滤波,但是0.1uf滤波电容并没有接地而是接到VDDQ_1V5?请教大神这样的设计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楼主:
VDDQ_1V5是DDR3的供电电源,以此作为滤波电容的参考平面,是不是为了保持VDDQ_1V5和DDR3_VTT的“随动性”?

网友A:
这叫stitch cap,在电源层被分割,而又作为参考平面时,给高速信号提供回流路径,减小EM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叫stitch cap,在电源层被分割,而又作为参考平面时,给高速信号提供回流路径,减小EMI。 ...

挺有意思的名称stitch cap,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