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cy7c68013a在C2模式下bulk in失败。

楼主(2014-11-05):
请问我刚开始把板子接上电脑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使EEPROM的SDA与USB芯片断开、A0接地?是不是每次重新上电都有这样?还是说每次重新下载固件都要先做这些工作?。。如果我选择C0模式的时候,那么应接上SDA,而A0还是接地,这时候选择ram下载。这时候bulk out 和bulk in都是正常的(官方的bulkloop例子)。而在C0结束之后,我直接在file:///C:\Program Files\Tencent\QQ\Users\1440271959\Image\C2C\$1TZQYLNNWLMT3Z@8%5_QXC.jpgcontrol endpoint(0x00)上选择C2模式,即拉高A0,此时bulk out正常,而bulk in失败。。

楼主:
还有就是我下载自己的程序的时候,电脑会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