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用mfg tool烧写后的启动问题

楼主(2014-11-05):
我用的是freescale的官网的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烧写工具。
开发板未imx6Q-sdp。SD卡插在sd3处。
然后将拨码开关拨到 5,6为on,其余6个为off。usb otg 口接电脑。usb to uart口也接电脑。
可以正常打印信息。然后烧写完成(cfg.ini和UiCfg.ini默认配置)成功。拨码开关
拨到2,7为on,其余6个未off。启动后调试信息是
U-Boot 2009.08 (Aug 16 2013 - 12:04:20)

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2 at 792 MHz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87
Temperature:   42 C, calibration data 0x5a25057d
mx6q pll1: 792MHz
mx6q pll2: 528MHz
mx6q pll3: 480MHz
mx6q pll8: 50MHz
ipg clock     : 66000000Hz
ipg per clock : 66000000Hz
uart clock    : 80000000Hz
cspi clock    : 60000000Hz
ahb clock     : 132000000Hz
axi clock   : 264000000Hz
emi_slow clock: 132000000Hz
ddr clock     : 528000000Hz
usdhc1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2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3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4 clock  : 198000000Hz
nfc clock     : 24000000Hz
Board: i.MX6Q-SABRESD: unknown-board Board: 0x63012 [POR ]
Boot Device: SD
I2C:   ready
DRAM:   1 GB
MMC: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FSL_USDHC: 3
*** Warning - bad CRC or MM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i2c: I2C3 SDA is low, start i2c recovery...
I2C3 Recovery success
Found PFUZE100! deviceid=10,revid=11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4:9f:02:e3:f8
FEC0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PHY indentify @ 0x1 = 0x004dd074
FEC: Link is down 7949
Using FEC0 device
TFTP from server 192.168.1.101;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1.103
Filename 'uImage'.
Load address: 0x10800000
Loading: FEC: Link is down 7949
FEC: Link is down 7949
FEC: Link is down 7949
FEC: Link is down 7949
FEC: Link is down 7949
FEC: Link is down 7949
FEC: Link is down 7949

也有人遇到这个问题,说是使用的是nfs加载。难道默认的是烧写到sd卡。而文件系统应该也烧写了才对锕
怎么要通过nfs加载呢。如果我想改为直接从sd卡加载可以吗?

如果我想接液晶屏,烧写的uboot和 image 和文件系统都是添加了液晶屏的是吗?那个如果用mfgtool如何
进行配置啊。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从你帖子给出的消息可以看到你已经将images烧写到SD卡,并启动u-boot的了,你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是你写入的uImage是NFS下编译出来的。
你这里启动不成功是由于你的u-boot中的参数没有设置正确的缘故。建议你参考文档 i.MX_6Dual6Quad_SABRE-SD_Linux_User\'s_Guide.pdf (373.5 KB) 中设置正确的启动参数就OK了。

网友A:
楼主这里使用的板子是官网的开发板吗?

楼主:
对是使用的官网开发板。
你那个文档我该参考什么内容。
因为mfgtool写的方式是sd卡的模式。我看了配置的文件
cfg的内容是:
[profiles]
chip = MX6Q Linux Update

[platform]
board = SabreSD

name = Sabre-SD
另一个文件UICfg的内容:
[UICfg]
PortMgrDlg=1
我直接就用mfgtool烧写。烧写的是: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files下的哪些文件?

比如我自己编译的boot,image和roofs,不用处理直接放到mfgtool的文件夹下。直接就可以用mfgtool烧写了吗?
(当然上边说的两个配置的文件肯定要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是使用的官网开发板。
你那个文档我该参考什么内容。
因为mfgtool写的方式是sd卡的模式。我看了配置的文 ...

楼主你好,关于我上面给你的文档:
在Chapter 6
Downloading Images by Using MFGTool中是下载的过程
Chapter 9
Running the Image on the Target是启动过程。
你先看一下哈,有问题我们明天再讨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是使用的官网开发板。
你那个文档我该参考什么内容。
因为mfgtool写的方式是sd卡的模式。我看了配置的文 ...

是的,只要名称和ucl2.xml文件中的名称一致就是OK的。

楼主:
可能我没有描述清楚,我的问题是mfgtook配置的两个文件就是默认的,应该是sd卡启动的方式。如果mfgtool成功,uboot和image和roofs都是在sd卡里边了啊。断电重启就能够正常启动了。可是为什么启动时会出现让我再通过nfs加载image啊。
默认方式用的是下图的三个uboot 和image和roofs吗?

然后系统烧录这三个文件后。直接在ram中运行。再拷贝file文件夹下的uboot和image和roofs到sd卡下边吗。
然后断电后应该可以正常工作了是吗?
还是说下载只是下载了uboot。然后启动后还要按你说的第9节进行配置。
MX6Q SABRESD U-Boot > setenv loadaddr 0x10800000
MX6Q SABRESD U-Boot > setenv bootargs_base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MX6Q SABRESD U-Boot > setenv bootargs_mmc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
mmcblk1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1:dev=ldb,LDB-XGA,if=RGB666 video=mxcfb0:dev=hdmi,
1920x1080M@60,if=RGB24'
MX6Q SABRESD U-Boot > setenv bootcmd_mmc '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mmc;mmc dev 2;mmc
read ${loadaddr} 0x800 0x2000;bootm'
MX6Q SABRESD U-Boot > setenv bootcmd 'run bootcmd_mmc'
MX6Q SABRESD U-Boot > saveenv
MX6Q SABRESD U-Boot > run bootcmd
才能实现sd卡启动uboot后再启动image,然后加载roofs。
如何在终端进入这个模式配置啊。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烧写的步骤和内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也是从SD卡启动的,这时候你的u-boot已经从SD 启动了,这时候你要在u-boot中设置kernel启动的相关参数才可以正常启动的。需要在u-boot 的命令行中设置kernel启动的参数的。设置方法如你上述所示。

网友A:
对了,这里你使用的是哪个屏显示的呢?

楼主:
你的意思是如何启动image,还需要在系统从sd卡启动后,进行设置是吧。
我刚刚进入那个界面了,可是
MX6Q SABRESD U-Boot > env default -f -a
Unknown command 'env' - try 'help'
MX6Q SABRESD U-Boot >
这是啥情况?
液晶屏是官放自带的。对了液晶屏在image和文件系统未启动是不会被点亮的是吧。那是不是需要烧写qt的。才能出现液晶屏的界面啊。

楼主:
楼主,请教了啊。在线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如何启动image,还需要在系统从sd卡启动后,进行设置是吧。
我刚刚进入那个界面了,可是
MX6Q SA ...

u-boot起来以后,要在里面设置内核启动参数才能正确启动内核。
你进入u-boot以后使用命令“setenv”或者“set”命令来设置相关参数,在我给你发的文档第九部分有如何设置。
你这里是命令使用的不正确,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请教了啊。在线等呢

你好,给你回复了,请查看哈~~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屏的显示,如果你使用的是官网自带的LVDS屏的话,你上上述系统的话,屏会被点亮的。会有企鹅和freescale的**出现,不过界面的话,就不会显示了。

网友A:
你这里只有LVDS显示,所以u-boot中
setenv bootargs_mmc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
mmcblk1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666'

楼主:
6.2 Download Images by U-Boot
The following section describes how to download images by U-Boot.
6.2.1 MMC/SD on SD3
To display the U-Boot prompt, press any key before the value of the U-Boot environment variable, "bootdelay", decreases
and before it times out. The default setting is 1 second.
To flash the U-Boot, refer to Chapter 7 "Using a Linux Host to Set Up an SD/MMC Card".
1. To clean up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s stored on MMC/SD to their defaults, type the following in the U-Boot console:
U-Boot > env default -f -a
U-Boot > save
U-Boot > reset

这里不是上来就是env default -f -a吗?
我发现uboot的help下就没有env这个命令啊。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没有解决。你说的是文档的第八部分吧
U-Boot > setenv loadaddr 0x12000000
U-Boot > setenv fdt_addr 0x18000000
U-Boot > setenv fdt_high 0xffffffff
U-Boot > setenv bootargs_base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U-Boot > setenv bootargs_mmc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
mmcblk0p2 rootwait rw video=mxcfb1:dev=ldb,LDB-XGA,if=RGB666 video=mxcfb0:dev=hdmi,
1920x1080M@60,if=RGB24'

U-Boot > setenv bootcmd_mmc '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mmc;mmc dev 1;mmc read $
{loadaddr} 0x800 0x2000;mmc read ${fdt_addr} 0x5000 0x800;bootm ${loadaddr} - $
{fdt_addr}'

U-Boot > setenv bootcmd 'run bootcmd_mmc'
U-Boot > saveenv
U-Boot > run bootcmd
红色的部分按照你说的更改为
setenv bootargs_mmc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
mmcblk1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666'

但是我执行后出现以下的信息
MX6Q SABRESD U-Boot > run bootcmd
Card did not respond to voltage select!
mmc1(part 0) is current device

MMC read: dev # 1, block # 2048, count 8192 ... Card did not respond to voltage select!
MMC: block number 0x2800 exceeds max(0x0)
0 blocks read: ERROR

MMC read: dev # 1, block # 20480, count 2048 ... Card did not respond to voltage select!
MMC: block number 0x5800 exceeds max(0x0)
0 blocks read: ERROR
Wrong Image Format for bootm command
ERROR: can't get kernel image!

SD卡损坏了吗?
我在用mfgtool时,window提示格式化sd卡。然后我格式化了。说格式化失败了。是因为sd卡坏了吗?
那为啥mfgtool烧写成功了。然后也能启动uboot啊。

楼主:
楼主的我的sd卡是8g的。我怀疑卡有问题又购买了一个8g的sd卡,还是没有成功。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硬件是官方的开发板,新的刚刚拆封,不会有硬件有问题啊。但是为啥从sd卡就不能启动呢。我用的uboot和
image和文件系统都是烧写工作自带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解决。你说的是文档的第八部分吧
U-Boot > setenv loadaddr 0x12000000
U-Boot > setenv fdt_addr 0x18 ...

楼主你好,你这里参考的文档不对啊,你这里参考文档是最新的Linux 3.10版本BSP的说明文档。建议你查看我2楼发给你文档的第九部分。你这里SD卡没有问题的,应该是你u-boot中kernel command没有设置正确。建议你重新设置并启动,如果还是不可以的话,把你的u-boot中的参数设置发给我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的我的sd卡是8g的。我怀疑卡有问题又购买了一个8g的sd卡,还是没有成功。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硬件 ...

你这里u-boot都起来了,说明SD卡没有问题,板子也没有问题的。这里是你u-boot 中的参数设置的不对导致的。

楼主:
你好,好奇怪啊,我原来下载的你在二楼的文档就没有没有第9部分啊。我刚刚又打开看了下就有第9部分了。按那个方式进行设置。
前边的调试信息就不拷贝了。后边的调试信息

Initialize HDMI-audio failed. Load HDMI-video first!
ALSA device list:
  #0: wm8962-audio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6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can: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ore (rev 20090105 abi 8)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9
can: raw protocol (rev 20090105)
can: broadcast manager protocol (rev 20090105 t)
Bluetooth: RFCOMM TTY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RFCOMM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RFCOMM ver 1.11
Bluetooth: BNEP (Ethernet Emulation) ver 1.3
Bluetooth: BNEP filters: protocol multicast
Bluetooth: HIDP (Human Interface Emulation) ver 1.2
lib80211: common routines for IEEE802.11 drivers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9 rev 4
Bus freq driver module loaded
Bus freq driver Enabled
mxc_dvfs_core_probe
DVFS driver module loaded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PFUZE100_VGEN6: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PFUZE100_VGEN3: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PFUZE100_VGEN2: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PFUZE100_VGEN1: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snvs_rtc snvs_rtc.0: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1970-01-01 00:05:44 UTC (344)
Waiting for root device /dev/mmcblk1p1...
mmc2: new high speed SDHC card at address aaaa
mmcblk1: mmc2:aaaa SU08G 7.40 GiB
mmcblk1: p1
EXT3-fs: barriers not enabled
kjournald starting.  Commit interval 5 seconds
EXT3-fs (mmcblk1p1): using internal journal
EXT3-fs (mmcblk1p1): recovery complete
EXT3-fs (mmcblk1p1):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writeback data mode
VFS: Mounted root (ext3 filesystem) on device 179:25.
Freeing init memory: 208K
starting pid 1447, tty '': '/etc/rc.d/rcS'
Mounting /proc and /sys
Starting the hotplug events dispatcher udevd
udevd (1456): /proc/1456/oom_adj is deprecated, please use /proc/1456/oom_score_adj instead.
Synthesizing initial hotplug events
Setting the hostname to freescale
Mounting filesystems
cp: write error: No space left on device
cp: write error: No space left on device
cp: write error: No space left on device
cp: write error: No space left on device
cp: write error: No space left on device
cp: write error: No space left on device
cp: write error: No space left on device
cp: write error: No space left on device
cp: write error: No space left on device
cp: write error: No space left on device
mount: mounting usbfs on /proc/bus/usb faile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tarting pid 3246, tty '': '/etc/rc.d/rc_gpu.S'
starting pid 3252, tty '': '/etc/rc.d/rc_mxc.S'

arm-none-linux-gnueabi-gcc (Freescale MAD -- Linaro 2011.07 -- Built at 2011/08/10 09:20) 4.6.2 20110630 (prerelease)
root filesystem built on Fri, 31 Aug 2012 11:01:55 -0500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

freescale login:

这个是文件系统没有加载成功吗?现在屏幕出现了4个企鹅。

楼主:
你好,我查看了我下载的你2楼的文档,没有第9部分。可以刚刚打开你的文档就有第9部分了。我按照第9部分设置了。确实能从sd卡启动了,但是调试信息后边的打印的是

Mounting filesystems
cp: write error: No space left on device
cp: write error: No space left on device
cp: write error: No space left on device
cp: write error: No space left on device
cp: write error: No space left on device
cp: write error: No space left on device
cp: write error: No space left on device
cp: write error: No space left on device
cp: write error: No space left on device
cp: write error: No space left on device
mount: mounting usbfs on /proc/bus/usb faile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tarting pid 3246, tty '': '/etc/rc.d/rc_gpu.S'
starting pid 3252, tty '': '/etc/rc.d/rc_mxc.S'

arm-none-linux-gnueabi-gcc (Freescale MAD -- Linaro 2011.07 -- Built at 2011/08/10 09:20) 4.6.2 20110630 (prerelease)
root filesystem built on Fri, 31 Aug 2012 11:01:55 -0500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

freescale login:
process '/etc/rc.d/rc_mxc.S' (pid 3252) exited. Scheduling for restart.
starting pid 3261, tty '': '/etc/rc.d/rc_mxc.S'

arm-none-linux-gnueabi-gcc (Freescale MAD -- Linaro 2011.07 -- Built at 2011/08/10 09:20) 4.6.2 20110630 (prerelease)
root filesystem built on Fri, 31 Aug 2012 11:01:55 -0500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

freescale login:
液晶屏上有4个小企鹅。这便是文件系统启动的错误,还是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查看了我下载的你2楼的文档,没有第9部分。可以刚刚打开你的文档就有第9部分了。我按照第9部分设置 ...

请问你这里使用用的几G的SD卡呢?

网友A:
不过显示freescale login:说明启动成功。如果root密码,进入系统。

楼主:
哦 8g的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显示freescale login:说明启动成功。如果root密码,进入系统。

root密码啥意思?用户名和密码应该是什么?

楼主:
你好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从nfs加载uImage和rootfs。方法同下

MX6Q SABRESD U-Boot > setenv serverip 10.192.225.216
MX6Q SABRESD U-Boot > setenv bootfile uImage
MX6Q SABRESD U-Boot > setenv nfsroot /data/rootfs_home/rootfs_mx6
MX6Q SABRESD U-Boot > setenv bootargs_base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 For LVDS0 connection
MX6Q SABRESD U-Boot > setenv bootargs_nfs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nfs ip=dhcp
nfsroot=${serverip}:${nfsroot},v3,tcp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666'
### For LVDS1 connection
MX6Q SABRESD U-Boot > setenv bootargs_nfs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nfs ip=dhcp
nfsroot=${serverip}:${nfsroot},v3,tcp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666 ldb=sin1'
### HDMI
MX6Q SABRESD U-Boot > setenv bootargs_nfs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nfs
ip=dhcp nfsroot=${serverip}:${nfsroot},v3,tcp video=mxcfb1:dev=ldb,LDB-XGA,if=RGB666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MX6Q SABRESD U-Boot > setenv bootcmd_net '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nfs;bootm'
MX6Q SABRESD U-Boot > setenv bootcmd 'dhcp; run bootcmd_net'
MX6Q SABRESD U-Boot > setenv ethaddr 00:04:9f:02:e2:cb
MX6Q SABRESD U-Boot > saveenv

红色的修改如下:
setenv serverip 192.168.1.101 //虚拟机的ip地址
setenv nfsroot /tftpboot/rootfs //nfs的uImage和rootfs存放的位置

黄色的删除就可以了,因为使用的是lvd0。未使用lvd1和hdmi

这样修改后重新启动
显示的是:
BOOTP broadcast 1
BOOTP broadcast 2

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啊。

楼主:
版主,快帮帮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root密码啥意思?用户名和密码应该是什么?

用户名是:freescale login
密码为:root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快帮帮忙啊

楼主你好,关于NFS启动,你看一下我之前发的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808990-1-1.html,里面有详细的步骤。跟着操作就OK的。

网友A:
建议你先看一下,如果有问题再联系我~~

楼主:
好的谢谢版主。
我想问下。如果使用sd卡启动的文件系统。我少些uboot和image和rootfs。
官网下载L3.0.35_4.1.0_130816_images_MX6名称下有三个压缩包的文件系统
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如果没有区别,烧写成功后。界面应该是什么情况。支持触摸屏吗?
如果支持开机需要校正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版主。
我想问下。如果使用sd卡启动的文件系统。我少些uboot和image和rootfs。
官网下载L3.0.35_4. ...

用rootfs.tar.bz2文件系统,官网提供的Demo images是GNOME的界面,应该是支持触摸屏的,你试一下,我之前跑过,忘记了。

楼主:
好的。文件系统我试了。我从sd启动就是那个rootfs。但是怎么校正屏幕啊。这个有文档支持吗?
版主我刚刚又对照了一遍你的那个文档。实际上我原来就是按照那个文档进行配置的,我看了看没啥区别啊。
我要不把我的print出来。你看看。为啥上电后显示是bootp boardcast啊。好像没有连接上啊。
我在开发板上进入uboot模式可以ping通虚拟机的。虚拟机也可以ping通下边。

楼主:
以下是我配置nfs加载方式的环境信息:

U-Boot 2009.08 (Aug 16 2013 - 12:04:20)

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2 at 792 MHz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89
Temperature:   43 C, calibration data 0x5aa50b7d
mx6q pll1: 792MHz
mx6q pll2: 528MHz
mx6q pll3: 480MHz
mx6q pll8: 50MHz
ipg clock     : 66000000Hz
ipg per clock : 66000000Hz
uart clock    : 80000000Hz
cspi clock    : 60000000Hz
ahb clock     : 132000000Hz
axi clock   : 264000000Hz
emi_slow clock: 132000000Hz
ddr clock     : 528000000Hz
usdhc1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2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3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4 clock  : 198000000Hz
nfc clock     : 24000000Hz
Board: i.MX6Q-SABRESD: unknown-board Board: 0x63012 [POR ]
Boot Device: SD
I2C:   ready
DRAM:   1 GB
MMC: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FSL_USDHC: 3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Found PFUZE100! deviceid=10,revid=11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4:9f:02:e2:cb
FEC0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MX6Q SABRESD U-Boot > print
bootdelay=3
baudrate=115200
netmask=255.255.255.0
rd_loadaddr=(0x1300000)
netdev=eth0
ethprime=FEC0
kernel=uImage
ethact=FEC0
nfs_root="/tftpboot/rootfs"
fdt_addr=0x18000000
fdt_high=0xffffffff
ipaddr=192.168.1.103
bootargs=console=ttymxc0,115200 root=/dev/mmcblk1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1:dev=ldb,LDB-XGA,if=RGB666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loadaddr=0x10800000
bootargs_mmc=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1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666 video=mxcfb1: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bootcmd_mmc=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mmc;mmc dev 2;mmc read ${loadaddr} 0x800 0x2000;bootm
serverip=192.168.1.101
bootfile=uImage
nfsroot=/tftpboot/rootfs
bootargs_base=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bootargs_nfs=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nfs ip=dhcp nfsroot=${serverip}:${nfsroot},v3,tcp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666
bootcmd_net=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nfs;bootm
bootcmd=dhcp; run bootcmd_net
ethaddr=00:04:9f:02:e2:cb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Environment size: 1053/8188 bytes
哪里有啥设置的不对的啊。我都是按照你文档去操作的。
为什么会出现 BOOTP broadcast
是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文件系统我试了。我从sd启动就是那个rootfs。但是怎么校正屏幕啊。这个有文档支持吗?
版主我刚刚又 ...

在的,楼主~~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校正屏幕,你 可以参考一下文档 i.MX5x_EVK_Ubuntu_10.04_StartupGuide.pdf (1.8 MB, 下载次数: 16) 6.1 How to support Touch screen in Ubuntu,i.mx6和i.mx53方法是一样的。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校正屏幕,你 可以参考一下文档6.1 How to support Touch screen in Ubuntu,i.mx6和i.mx53方法是一样的。

楼主:
好的那个问题我完了解决。关键是可以sd卡烧写成功和启动rootfs了。
关于nfs网络启动,我也是按照文档做的。为啥不行呢。我困惑好几天了。
楼主,我在虚拟机的ip地址是192.168.1.101
开发板的地址是192.168.1.103.
然后设置开发板的网卡地址是ethaddr=00:04:9f:02:e2:cb。

你的调试信息没有打印出开发板的网卡地址。其他的配置就没有什么不同了啊。
MX6Q SABRESD U-Boot > print
bootdelay=3
baudrate=115200
netmask=255.255.255.0
rd_loadaddr=(0x1300000)
netdev=eth0
ethprime=FEC0
kernel=uImage
ethact=FEC0
nfs_root="/tftpboot/rootfs"
fdt_addr=0x18000000
fdt_high=0xffffffff
ipaddr=192.168.1.103
bootargs=console=ttymxc0,115200 root=/dev/mmcblk1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1:dev=ldb,LDB-XGA,if=RGB666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loadaddr=0x10800000
bootargs_mmc=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1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666 video=mxcfb1: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bootcmd_mmc=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mmc;mmc dev 2;mmc read ${loadaddr} 0x800 0x2000;bootm
serverip=192.168.1.101
bootfile=uImage
nfsroot=/tftpboot/rootfs
bootargs_base=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bootargs_nfs=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nfs ip=dhcp nfsroot=${serverip}:${nfsroot},v3,tcp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666
bootcmd_net=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nfs;bootm
bootcmd=dhcp; run bootcmd_net
ethaddr=00:04:9f:02:e2:cb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Environment size: 1053/8188 bytes
在线等呢啊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那个问题我完了解决。关键是可以sd卡烧写成功和启动rootfs了。
关于nfs网络启动,我也是按照文档做的。 ...

请问你这里NFS启动是用的哪个版本的BSP 呢?

楼主:
官方的L3.0.35_4.1.0_130816_sourc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方的L3.0.35_4.1.0_130816_source

楼主你好,你把启动过程在串口打印的信息发给我一下,我看看是哪里的问题。正常情况安装我写的那个文档都是OK的。

网友A:
这里serverip是根据你的路由器来设置的,你看一下你的路由器默认的IP是多少。

楼主:
好,我没用路由器。直接虚拟机设备和开发板连接的。开发板的ip地址用setenv设置的。虚拟机的也是设置的固定iP.
但是虚拟机可以ping通开发板,而开发板ping不通虚拟机。下边是调试信息:

U-Boot 2009.08 (Aug 16 2013 - 12:04:20)

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2 at 792 MHz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89
Temperature:   19 C, calibration data 0x5aa50b7d
mx6q pll1: 792MHz
mx6q pll2: 528MHz
mx6q pll3: 480MHz
mx6q pll8: 50MHz
ipg clock     : 66000000Hz
ipg per clock : 66000000Hz
uart clock    : 80000000Hz
cspi clock    : 60000000Hz
ahb clock     : 132000000Hz
axi clock   : 264000000Hz
emi_slow clock: 132000000Hz
ddr clock     : 528000000Hz
usdhc1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2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3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4 clock  : 198000000Hz
nfc clock     : 24000000Hz
Board: i.MX6Q-SABRESD: unknown-board Board: 0x63012 [POR ]
Boot Device: SD
I2C:   ready
DRAM:   1 GB
MMC: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FSL_USDHC: 3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Found PFUZE100! deviceid=10,revid=11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4:9f:02:e2:cb
FEC0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PHY indentify @ 0x1 = 0x004dd074
FEC: Link is Up 796d
BOOTP broadcast 1
BOOTP broadcast 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我没用路由器。直接虚拟机设备和开发板连接的。开发板的ip地址用setenv设置的。虚拟机的也是设置的固定 ...

那是有问题的,需要路由器的,亲,我的那个文档里有说明的。

楼主:
必须用路由器才能调试是吗?
那我的调试信息有问题吗?
开发板的uboot里边设置了ip地址,虚拟机和开发板同网段的ip地址,用ping的方式不能通吗?
那为什么虚拟机端可以ping通开发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必须用路由器才能调试是吗?
那我的调试信息有问题吗?
开发板的uboot里边设置了ip地址,虚拟机和开发板同 ...

楼主你好,我们官网上提供的NFS启动方式是将板子和PC接到路由器上构成一个局域网,板子通过tftp下载uImage,并启动开发板的。是需要路由器的。

楼主(2015-01-11):
我用路由器连接了。而且也参考你说的那个nfs加载的文档了。但是没有成功。
调试信息的内容如下所示:

U-Boot 2009.08 (Nov 29 2013 - 12:30:53)

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2 at 792 MHz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89
Temperature:   44 C, calibration data 0x5aa50b7d
mx6q pll1: 792MHz
mx6q pll2: 528MHz
mx6q pll3: 480MHz
mx6q pll8: 50MHz
ipg clock     : 66000000Hz
ipg per clock : 66000000Hz
uart clock    : 80000000Hz
cspi clock    : 60000000Hz
ahb clock     : 132000000Hz
axi clock   : 264000000Hz
emi_slow clock: 132000000Hz
ddr clock     : 528000000Hz
usdhc1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2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3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4 clock  : 198000000Hz
nfc clock     : 24000000Hz
Board: i.MX6Q-SABRESD: unknown-board Board: 0x63012 [POR ]
Boot Device: SD
I2C:   ready
DRAM:   1 GB
MMC: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FSL_USDHC: 3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Found PFUZE100! deviceid=10,revid=11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4:9f:02:e2:cb
FEC0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PHY indentify @ 0x1 = 0x004dd074
FEC: Link is Up 796d
Using FEC0 device
TFTP from server 192.168.1.101;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1.110
Filename 'uImage'.
Load address: 0x10800000
Loading: *
TFTP error: 'File not found' (1)
Starting again
现在开发板的uboot启动后尅呀ping通虚拟机的ip地址。
但是我发现如果无线网络开着的话。开发板就不能ping通虚拟机了。
我在tftp下边有uImage的文件了啊。为什么他说没有呢!

楼主:
版主,帮忙看下啊。在线等呢谢谢!

网友B(2015-02-27):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从你帖子给出的消息可以看到你已经将images烧写到SD卡,并启动u-boot的了,你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 ...

对头,在9.2 Running the Image from MMC/SD

网友C:
不是太懂,帮顶了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问题解决了吗?我假期刚回来,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继续讨论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问题解决了吗?我假期刚回来,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继续讨论哈~~ ...

您好,我按照您的方法做了,但是lvd屏上没有登录界面,只有4只企鹅,这个是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