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线宽与电流电压的关系?

楼主(2014-11-05):
  电流的承受大小跟:线厚度,PCB线宽,工作温度,和线的材质有关。
  一般的FR4的PCB板,10z的厚度情况下,50mil铜线可以提供1A的电流,铜导线的产家一般提供1平面mm的截面积可以走20A的电流。
  cem-1的PCB板,10z的厚度情况下,100mil铜线可以提供1.2A的电流。

网友A:
敢问:
          1.是1oz还是10z(如果是10z,那这个是什么单位)
          2.PCB载流能力和基板的材料会有这么大的关系?差一点就是1.6倍了
          3.FR-4.CEM-1,这些是线的材料?
          4.PCB有那么……就那点电流

网友:
1 oz=35um 这是导线的厚度,在乘以线宽得出面积必须是mm,然后可以估算横截面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