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专家请看一下我设计的串联稳压电源怎么不行呢?

楼主(2014-11-05):
我想设计一款超低温漂的稳压电源. 手工搭了一下电路, 输出电压不稳. 就进行了软件仿真, 结果也不稳, 贴上图纸, 请专家们指导一下.

注明: 因为是要用mulitisim软件恒压电路原理, 所以电源基准VCC1输入的是固定电压, 而不是实际的基准芯片, R6的作用只是用来模拟调整输入电压的, 在实际的电路不会存在. 实际的电路会选择1PPM/℃的基准芯片和零温漂的运放, 此原理图只是用来仿真恒压电路原理.

这个电路是稳压的. 输出5V.

下面这个电路希望输出5V, 但不是5V,也不稳压. 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MOSFET的工作原理和三极管不一样

网友B:
输入电压串个电阻、这不加大了内阻么?…
Q1应接个上偏电阻!…
5V的输出流多大呀?…
Vcc1是基准么?…
过于简单,看不出超低温漂的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压串个电阻、这不加大了内阻么?…
Q1应接个上偏电阻!…
5V的输出流多大呀?…

这只是一个稳压电源的原理,因为要用multisim仿真, 基准电压VCC1不一定非得选择一个实际的基准芯片,只是用了一个固定2.5V电压代替, 输入端的R6的功能只是调节输输入电压的作用,在实际电路里不会存在.

在实际的电路里我会使用1PPM/℃的基准和零漂移的运放. 可是现在用PMOS作为调整管的原理都还没通呢.

请问Q1的上偏电阻如何接, 阻值多大?  可是我看见的PMOS管作为调整管的稳压电路都是这样的啊.

网友B:
哈!可不接…
楼主很累!…这样说是仿真、那样说又不稳!…
影响温漂的成因只是358吗?…

网友C:
lm358输出高电压太低,不能满足p-mos调整电压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 你这个电路很好, 看来只能用三极管了.

网友E:
场管也可以的,你把你的运放换成正负15伏电源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你这个电路很好, 看来只能用三极管了.

Q1换成NMOS管、Q2换PMOS管也一样。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Q1换成NMOS管、Q2换PMOS管也一样。没问题。

如何选择场效应管参数呢?请推荐几颗小功率,中功率,大功率场效应管型号.xmar,多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何选择场效应管参数呢?请推荐几颗小功率,中功率,大功率场效应管型号.xmar,多谢谢! ...

AO3400, AO3401

网友F:
楼主的两图中R1、R2、R3、R4、R5、R6的阻值均很大,不知道输出取自己哪里?

场效应管作输出扩流,会比晶体管有更低的噪声,做出的电源可以比晶体管更好。楼主的图中没有考虑G极电容对电路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两图中R1、R2、R3、R4、R5、R6的阻值均很大,不知道输出取自己哪里?

场效应管作输出扩流,会比晶体 ...

R3和R6是仿真的时候调整输入电压,实际电路不会用到, 输出是在Probe2 或Probe6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场管也可以的,你把你的运放换成正负15伏电源看看。

仿真试过了,用MOS管就不行,三极管就可以

楼主:
用MOS管可以稳压了, 运放误差放大需要用负反馈的接法.  可是我看见好些参考设计都是用正反馈.奇怪!

网友G(2014-12-22):
楼主瞎搞,下面也是瞎回答,你那个场管的图,先把同向反向端连接看清楚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MOS管可以稳压了, 运放误差放大需要用负反馈的接法.  可是我看见好些参考设计都是用正反馈.奇怪! ...

都是负反馈。你的第一个图,因为三极管是跟随器,正反没有变,第二个图是共源级放大接法,正放相已经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