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TNY280PN开关电源主输出15V能带载辅助输出24V这一路不能带载

楼主(2014-11-05):
15V输出这一路带载能力1A,24V这一路最多只能带150mA,再大电压就变为0,现在改了R14,510改到110Ω,可以带载啦,只是输出降到了20V,波形如下:

这是变压器的参数:

网友A:
R14不易改这么小,电流太大
可以在15V这一路适当加假负载,或者两路同时带载再看24V这一路带载能力,
弱弱的问一下,AD-V这一路是干嘛的,采样这一路电压干嘛呢

网友B:
PI的TNY系列都是做反激变换器的,在主绕组空载的时候辅助绕组带载能力是很弱的,而且同样负载下随着主绕组的带载能力不同辅助绕组的输出电压是不同的,这个没有办法解决,只是把辅助绕组耦合在最里层能够减轻这种想象。TNY系列的光耦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的和TOP不一样,R

网友C:
设计有误!…取样电流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4不易改这么小,电流太大
可以在15V这一路适当加假负载,或者两路同时带载再看24V这一路带载能力,
弱弱 ...

不能带载的主要原因还是24V的整流二极管,实际板子装的FR207,换回HER的就可以了,现在R14也换回510的啦,空载24V输出纹波比较大,换了817C的也没效果,这种低频纹波该怎么去除哦???或者降低一点,输出整流电解电容从47uF换成470uF纹波小了很多,再大就没效果了,看下面的波形,谢谢,我是新手,没怎么搞过电源~15V加假负载?

(上图,空载输出)

(上图,带载500mA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的TNY系列都是做反激变换器的,在主绕组空载的时候辅助绕组带载能力是很弱的,而且同样负载下随着主绕组 ...

辅助的线圈绕最里层是指N1吗,现在N1是初级的线圈一半线圈,初级的另一半线圈绕最外层(N5),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C:
又是什么反激、又是什么带载问题?…
想带载吗?…把那个绕组调相!…

网友B:
先N1、再N4、然后N2、N3、N5

网友D:
假性负载 让他调节!其他电压带载能力也就上去了  我原来做过以24V 1A为主振的开关电源,之前没有加假性负载,其他输出带载后电压都低了,这是因为,24V这一路没有外围电路负载的反馈调节而导致其他电压带载电压变低了,加上这个1K,2W的电阻假性负载后,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