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boot不能启动

楼主(2014-11-05):
使用了imx6q sabre-lite板卡:
[ISSUE]  不能启动,串口无数据输出

[问题发现的过程]
1. uboot启动之后使用tftp烧写我自己的image(1.7MB);
         1) tftp 0x4fc00000 myImage.bin
    2) sf probe 1
    3) sf erase 0x0 0x200000
4) sf write 0x4fc00000 0x0 0x200000
2.        reboot之后,发现串口没有数据输出,myImage没有启动;
3. 使用Mfgtools-Rel-12.04.01_ER_MX6Q_UPDATER\ MfgTool.exe进行烧写uboot;
1) tool检测到imax6;
2) 烧写提示成功;
3) 同时串口显示update成功;
4.  boot调整到uboot启动模式,OFF\OFF;
5.  reboot之后,imx6不能启动,串口无数据输出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boot mode有设置正确的吗?

网友A:
还有串口参数的设置是正确的吗?

楼主:
谢谢。

1. 使用MfgTool烧写uboot.bin的时候,串口都有数据显示,应该可以排除串口的问题。
2. boot_mode,按照手册也设置了,
   boot_mode为D1=off D2=off的时候,串口没有任何显示;
              D1=ON D2=OFF的时候,使用mfgtool进行烧写的时候,串口可以显示,证明串口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1. 使用MfgTool烧写uboot.bin的时候,串口都有数据显示,应该可以排除串口的问题。

那能排除不是串口的问题,请问你是烧写到哪个flash中的呢?由于你使用的板子不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硬件我不知道你是如何设计的。这里你烧写到哪个flash上,那么在启动的时候boot mode就要设置为从哪个Flash启动,设置不正确的话,是没有办**常启动的,所以建议你再检查一下。

楼主:
THANKS,

我直接使用的就是买的开发板,英蓓特的sabre lite评估板。
1. 2MB 的SPI flash, SST25VF0166B
2. 使用MfgTool烧写uboot.bin提示成功,然后我跳线,
    BOOT_MODE0 = 0
    BOOT_MODE1 = 0
    就是设置为FUSES启动,之前都是好的,我就操作了擦除flash命令之后,uboot不能启动了,难道我不小心把fuses修改了?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THANKS,

我直接使用的就是买的开发板,英蓓特的sabre lite评估板。

楼主,你好,我对他们的这块板子的硬件不了解,不知道他们怎么设置的boot mode,这里建议你先联系一下他们的技术支持,问一下,设置fuse模式会有什么影响。这里应该是boot mode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对他们的这块板子的硬件不了解,不知道他们怎么设置的boot mode,这里建议你先联系一下他 ...

ok,thanks.

FAE也说没有遇到这个问题,让邮寄板卡回去检测,这么容易就坏了,很奇怪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thanks.

FAE也说没有遇到这个问题,让邮寄板卡回去检测,这么容易就坏了,很奇怪的。 ...

不客气的,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对了,你有问他设置fuse模式会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的,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对了,你有问他设置fuse模式会有什么影响吗? ...

FAE认为 我的操作不会造成fuse的破坏,呵呵。

网友B:
楼主的uboot是自己编译的,还是那个Mfgtools-Rel-12.04.01_ER_MX6Q_UPDATER子目录下的呢? 大小为多少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uboot是自己编译的,还是那个Mfgtools-Rel-12.04.01_ER_MX6Q_UPDATER子目录下的呢? 大小为多少k? ...

是从官网下载的。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解决了没,我买了跟你一样的评估版,也是英被特的,烧写mfgtools自己带的uboot可以正常启动,但是自己编译的uboot无法启动,什么输出也没有

网友D(2015-04-19):
ddr配置不对的话,串口无输出......

网友E(2015-09-16):
楼主我遇到跟你差不多的问题,也是reboot之后无法启动,串口无输出。但是这是在reboot多次后(50次)才出现一次,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求教!!

网友F(2015-11-15):
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样,自己做的板子,烧录UBOOT到SPI看得到串口打印,重启后串口没信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ddr配置不对的话,串口无输出......

真的和 DDR有关???开发板是1G,自己的板子是2G!这个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真的和 DDR有关???开发板是1G,自己的板子是2G!这个原因?

跟容量有关,更跟时序参数有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跟容量有关,更跟时序参数有关......

知道在哪个文件里修改配置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THANKS,

我直接使用的就是买的开发板,英蓓特的sabre lite评估板。

你用的板子怎么样了,我也用,真难用,你有完整的UBOOT源码发我一份吗?英蓓特给的编译都编译不成功!详细步骤都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