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零跟高压检测

楼主(2014-11-05):
这个电路是不是只能检测到负半周?这个电路可以检验正负半周可用为过零?大家认为对吗?

网友A:
楼主凭什么认为可以检测负半周?自己好好分析一下。

网友B:
不行,即使可以检测,过0点也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凭什么认为可以检测负半周?自己好好分析一下。

嗯都能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即使可以检测,过0点也不准;

哦哦是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凭什么认为可以检测负半周?自己好好分析一下。

单片机哪里只得到正半周期才对

网友C:
第一幅图 零线接哪?第二幅图火线接哪?

网友D:
可以检测的,要共地,这个过零有延时,需要加加速电容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