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从IIC读数据出来弄了两个星期才调通!!

楼主(2014-11-05):
STM32F103 的IIC感觉真的很烂,从IIC读数据出来弄了两个星期才调通!!
经验共享一下:从EEPROM读数据分为,读一个字节和读多个字节,NACK; stop的信号放置要根据规格书来,不能乱放置否则调不通

下图是读一个字节的NACK 与stop 的放置位置:

网友A:
一般的例程IIC都是用模拟做的

网友B:
ST的IIC是比较难调,我是果断放弃,现在喜欢用SPI接口的;

网友C:
我当初用DMA写过一次I2C的读写驱动,但效果也不是太好,可能是我的设置问题,后来还是沿用了原来一款芯片的GPIO模拟I2C的方式。

网友D:
为什么我仿照 STM的库做的 24C16 的读写没有遇到过问题啊!

网友E:
楼主那个红色指向是怎么整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仿照 STM的库做的 24C16 的读写没有遇到过问题啊!

我也是啊

网友G:
弄一个便宜的逻辑分析仪 几十块钱,对于写驱动会很有帮助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弄一个便宜的逻辑分析仪 几十块钱,对于写驱动会很有帮助

莫非也在用 金沙滩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