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LF1822使用ICD2不能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4-11-05):
PIC12LF1822使用MPLABIDEV8.88连接ICD2不能下载程序,首先ICD2是好的,我能下载PIC1825K80.硬件电路的连接也没有问题,最小系统,VPP有上啦10K电阻到VDD。但是ICD2总是自检不成功,读不到芯片的ID。请懂的朋友赐教
MPLAB ICD 2 ready for next operation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2
...Connected
Setting Vdd source to target
ICDWarn0020: Invalid target device id (expected=0x140, read=0x0)
...Reading ICD Product ID
Running ICD Self Test
... Failed Self Test.  See ICD2 Settings (Programmer->Settings) (status tab) for details.
MPLAB ICD 2 ready for next operation

楼主:
懂的朋友帮忙看看

楼主:
我CONFIG的设置
// set Config bits
#pragma config FOSC=INTOSC, PLLEN=OFF, WDTE=OFF, MCLRE=OFF,
#pragma config CLKOUTEN=OFF, IESO=OFF, FCMEN=OFF,CP=OFF, CPD=OFF,BOREN=OFF
#pragma config WRT=OFF,STVREN=ON,BORV=LO,LVP=ON
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

楼主:
搞定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