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chang powerant请进,应用TPS5450做降压输出,出现离奇问题

楼主(2014-11-05):
电路中要用到+5V,+3.3V电压,输入是+9V。
1、我用TI的tps5450从+9V转成+5V,再用这个+5V转成+3.3V。可以实际验证时发现+5V可以正常输出,可是+3.3V就是没有输出,用示波器看了一下,tps5450在输出3.3V这一点上没有振荡。
2、我用+9V分别给2模块的电路供电,+5V和+3.3V都能正常输出。
3、烦请高手们帮忙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4、问题引申是不是DCDC的降压应用不能级连。

下面附上我的应用电路。

datasheet无法上传

网友A:
TPS5450的最低输入电压为5.5V,你用在5V输入上应该不能工作,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网友B:
LZ设计电路都不看规格书的嘛

网友C:
即使能正常工作,5V转3.3V的效率也不会高了

网友D:
1 最低输入电压5.5V 你5V 当然不行啦
2 楼主你后端什么电路需要这么大电流吗 2路都用5450?这个价钱很贵的
3 DCDC级联 效率肯定比一级dcdc 小
4 一般的做法外设5V 需要大电流 3.3V cpu电源 可以用LDO 从5V 得到。LDO非常便宜的 效率 纹波什么的都比较好。

网友E:
你用9V转3.3就可以了。

楼主(2015-01-04):
劳烦大家了,习惯性思维。套用原电路没有注意到输入范围。定以此为鉴!

网友F(2020-05-06):
3.3v输出时 那些电感和电容有相应的范围吧,楼主为什么还按手册上的值照搬啊   能说下为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