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50hz AC转换到5V DC,输出电流2A

楼主(2014-11-05):
D:\QQ截图20141105164311.png如题,请问有没有好的实现方法,目前设计如下,但担心纹波太大!

楼主:
设计如下

网友A:
那得看你纹波的要求了。如果纹波实在要求严,那就这能牺牲效率改用线性期间了。另外24V交流可以从何而来?如果有变压器,可以降低输入交流电压提高效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计如下

BUCK纹波可以很小的啊,我算了一下,你的电感量是68uH的,在频率为72.7K的时候,满载r值是0.4,那如果纹波太大,你可以增加电感量来减少r,或增加频率,但增加电感量会导致磁感应强度B的增加,所以磁环也需要相应的增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得看你纹波的要求了。如果纹波实在要求严,那就这能牺牲效率改用线性期间了。另外24V交流可以从何而来? ...

24V AC是客户电源,应该不可以改动

网友C:
木有具体指标如何是好,
buck可以得到相当不错的输出,这个输出参数,Vpp小于30mV还是轻松可实现的

网友D:
1 输入交流24 整流后的电压是24*1.414 大概33.9V DC 你用最高输入40V的IC 前端最好加TVS 否则容易冲击 损坏。有条件最好使用更高耐压的
2 如果担心纹波 可以2级使用 1级输出9V 二级 搞个LDO 得到5V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设计如下

看过你的图,建议:
  1、IC换成LM2596,芯片的散热比XL1509好处理些,你能用两个1000uF,想来对尺寸要求不严,散热处理好,可靠性可以高些
  2、L5换成共模电感、肚子里的电源地与输入隔一隔效果可能会好些
  3、CE1容量改小些,DCDC输出电容大了不一定都是好处
  4、续流管处的振铃需要并RC处理,布线上也需要注意寄生参数的控制。看你的纹波要求,舍得提高成本的话,纹波还是好处理的,降到1mV以下也不是难事

DC24V的负载/最低工作电压、DC5V的负载分别要多大?

网友F:
销售各种IC电子
QQ815975260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过你的图,建议:
  1、IC换成LM2596,芯片的散热比XL1509好处理些,你能用两个1000uF,想来对尺寸要求 ...

目前AC/DC24V的电源在客户那边,具体的参数我也不太清楚,DC5V的负载目前板上要求要到2A。打算先layout一版出来调试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目前AC/DC24V的电源在客户那边,具体的参数我也不太清楚,DC5V的负载目前板上要求要到2A。打算先layout一 ...

好巧,我在弄24V 3A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好巧,我在弄24V 3A的

深圳天微?天微神马时候出D2D芯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深圳天微?天微神马时候出D2D芯片了?

D2D到底是什么意思?经常看你说这个词,但是网上又搜索不到这个词,是不是DC转DC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2D到底是什么意思?经常看你说这个词,但是网上又搜索不到这个词,是不是DC转DC的意思? ...

是滴,
DC to DC     DC/DC     偷工减料就成D2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