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便的调试方法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1-05):
想办法让电压可调就可以了

就是模拟充电电压上升,放电电压下降

网友B:
要想快的话,就用可调电位器

网友C:
这么简单的都要问呀,电位器最简单,可能曲线和实际的差别比较大。
也可以用比较高级的数字设置的稳压电源,慢慢调整电压。
大不了,自己做一个模拟电源,DAC控制,把时间轴缩短,模拟实际的充电和放电。

网友D:
可以用一个音频功率放大器模拟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办法让电压可调就可以了

就是模拟充电电压上升,放电电压下降

在调试过程中发现这么一个情况:
过充时,单片机控制U_OVER断开,开关电源不再给蓄电池(U_BAT)充电,蓄电池放电;
放电到一定的电压值,U_OVER闭合(观察D6有否亮可以知道),这个时候虽然U_OVER闭合
了,但是我测得蓄电池(U_BAT)两端的电压还在逐渐减小,也就是虽然U_OVER闭合了,但是
开关电源没有给蓄电池充电。一段时间过后,蓄电池两端的电压小到一定值的时候又开始增加,
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关电源才给蓄电池充电,一直到过充状态断开,如此反复。
为什么U_OVER闭合时开关电源没有马上给蓄电池充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