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驱动MOS管电路

楼主(2014-11-05):
当PWMIN端为低电平时Q5是怎么工作,R6是怎么计算的?请高手指点多谢!

楼主:
电路图请看附件

网友A:
这样看吧

网友B:
电原理图画紧凑些,不好么?

老chang更用心^_^

网友B:
PWMIN端低电平,Q2截止,Q3导通,Q5导通。
开关工作,只有两种状态,这有什么分析不出来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WMIN端低电平,Q2截止,Q3导通,Q5导通。
开关工作,只有两种状态,这有什么分析不出来的呢? ...

搭车请教张老师及各位网友一个问题,
最近打算玩一下mcu做主控的电源,关于驱动部分请教一下,
最初打算用的驱动:

用这个驱动电路,在启动的时候要吃掉不小的启动电流,由于启动电路打算用一个小恒流源,所以启动前功耗要求相对严格点,MCU的外设都关了也省不下这点功耗,而且待机的时候功耗也不小,
所以换了下面的驱动电路,

这个电路关断延时无法容忍,延时达1us+(最高频率打算跑到100-150khz),下降沿有700-800ns+,
为了减小延时,又改到下面的电路,Q6的C集少了接地符号。

这个电路关断延时倒是好了许多,大概有100-200ns吧,具体数字忘记了,下降沿太缓,希望陡峭点。
模电基础太烂,三极管真心搞不定,不知该如何改,请各位指导一下或者给个别的更好的驱动参考下,Thx.
管子是8050/855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搭车请教张老师及各位网友一个问题,
最近打算玩一下mcu做主控的电源,关于驱动部分请教一下,
最初打算 ...

抱歉!低功耗的问题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所以现在说不出来,须待我仔细想想再说。
被驱动的,想必是一支功率MOS管?

网友D:
楼主这个要求有矛盾,MCU输出低电平时,Q3或Q6导通,基极需要电流,低功耗不可能。或者用其他IO口上电时控制Q3,Q6关闭,PWM运行后,再开启Q3,Q6放电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抱歉!低功耗的问题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所以现在说不出来,须待我仔细想想再说。
被驱动的,想必是一支 ...

谢谢张老师。
是用来驱动mos的。
别的论坛搞活动,就一块玩了,申请了几颗11N70的mos,Qg大约28nC,
用mcu做电源主控的想法以前就有,但是太懒一直没有尝试,借这个机会也试一下,练练手。纯属个人学习玩的,不是做产品。
有网友用低压MOS放在功率MOS的源极,mcu直接驱动低压MOS,这个方案蛮不错。手头没有低压MOS,就没参考这个。

楼主:
请教张老师Q5怎样导通的,能详细说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张老师Q5怎样导通的,能详细说吗?

6L第二个图Q2怎么导通的,你知道吗,一样的,
不同的是你那个Q5用做射随

网友E:
应该就是开关作用;
不明白为啥整这么复杂;

网友E:
RC滤波下+低压控制的N MOS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