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WM频率设置

楼主(2014-11-05):
pic16系列单片机。我现在想设置110K-120K。递增1K的PWM。即20种。慢慢上升。
问题是。看了周期设置。只能设置整数。比如周期8US,9US.10US.11US
意思是无法设置9.9US(101K)这样的周期,只能设置到125K,110K,100K,90K。
我试了下FLOAT频率也不行。PRX寄存器是放整数的。
有大神教一下怎么设置101K,-119K么

网友A:
如果计算不可以,估计就没法了...........

网友B:
用外部晶振适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外部晶振适配

硬件成型额。不好改

楼主:
只能提高主频才可以。就这样吧。

网友C(2019-11-07):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