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P7128 上电后发热,手不能摸(>50度),断电后很快恢复,正常吗?

楼主(2014-11-05):
EMP7128 上电后发热,手不能摸(>50度),断电后很快恢复,正常吗?

网友A:
如果不是工作频率很高就不正常。

网友B:
建议先检查供电电路看看

网友C:
不正常的
不晓得你的电路是咋样的
我猜你输入输出没加缓冲 是直接驱动的吧 小心电流过大 发热 IO损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正常的
不晓得你的电路是咋样的
我猜你输入输出没加缓冲 是直接驱动的吧 小心电流过大 发热 IO损坏哦

驱动CCD传感器的,但是我都有74LS14进行了缓冲,不是直接驱动的,

网友D:
唯一的理由就是逻辑错误了,内部或者外部打架了,一般是温的,肯定不会烫。

网友C:
引用 楼主:
驱动CCD传感器的,但是我都有74LS14进行了缓冲,不是直接驱动的,

电平是否一致?
是否串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平是否一致?
是否串电阻?

现在是可以正常驱动CCD传感器的,视频信号都可以看到,就是CPLD发热,现在怕工作时间不能持续

网友E:
今天刚遇到同样的问题,发现是片子烧掉了,电源和地的阻抗只有300多欧,换个片子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