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推挽功放输出波形失真

楼主(2014-11-05):
大神们,请教一下这个电路这么调呢,谢谢啦!

网友A:
很明显,上下两个半周期不对称。。
D1、D2的节点还接哪儿了?

网友B:
R3R4节点至输出中点加一铝电解25V100uF即可

不好意思,没细看,误导大家了。电路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自举”反而次要了

网友A:
3楼的做法倒是在交流上解决了问题,但俺认为这并未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C:
你的电路上下也不对称,R2R4换成一样试试看。还有一个RP2-103是啥东西?是可变电阻,调整他可以使波形不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上下两个半周期不对称。。
D1、D2的节点还接哪儿了?

没有往哪里接了,就前置放大给来一个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路上下也不对称,R2R4换成一样试试看。还有一个RP2-103是啥东西?是可变电阻,调整他可以使波形不失 ...

调节RP2但没有用,还是一样的波形,不知道为什么,将D1、D2两端接同样阻值的电阻也不行,D1、D2之间节点的电位不到1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楼的做法倒是在交流上解决了问题,但俺认为这并未解决根本问题。

R1,R2直接的节点电位在没有输入信号时为差不多2V,这是什么回事

网友D:
楼主的电阻是用线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基极电阻和三极管特性要一致,如果这两个三极管出力足够的话,就是前级已经失真。 ...

前级并没有失真,不过谢谢你啦

网友F:
   D1和D2直接并在两个推挽管的b极,因为无法保证两个二极管的压降匹配于两个三极管b极之间的电压,静态电流很难调,解决办法是两个二极管串或并一个电阻调节。
  b极分别直接用电容接出并在一起输入交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常感谢大神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D1和D2直接并在两个推挽管的b极,因为无法保证两个二极管的压降匹配于两个三极管b极之间的电压,静态电 ...

真的谢谢啦!:)

推挽电路调节的关键点是检测静态集电极电流是否符合设计的要求,然后是中点电位和输出/输出是否失真。

网友H:
明显是SR太低,跟不上信号的变化,自举电容不是很好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往哪里接了,就前置放大给来一个信号

那你看下D1、D2的节点处电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明显是SR太低,跟不上信号的变化,自举电容不是很好用的。

解决的办法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解决的办法呢

取消C1,在D1,D2并联10UF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取消C1,在D1,D2并联10UF的电容,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多谢大家的建议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