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削顶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11-05):
输出削顶,因为静态工作点集电极的电压过大,导致输出削顶。而C4的电压会随着三极管导通程度的不同而又不同的电压,然后又反过来影响三极管的输出特性。这个,不知道咋分析了!!求高手!!

网友A:
调R3至集极电压为7V

网友B:
R2为470欧而R5仅300欧,电源电压损失太多了。

网友A:
晕,还有个R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晕,还有个R2

以前常用的RC电源滤波么···

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网友D:
就是饱和了。减小基极电流,或减小集电极电阻。

网友A:
常见是常见,可也没见用这么大R的,现在还: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是常见,可也没见用这么大R的,现在还

就是因为多了这个奇葩的R2,所以才会很纠结!!!这咋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饱和了。减小基极电流,或减小集电极电阻。

减小集电极电阻会不会导致集电极静态电压变大,还是会导致削顶。基极电流过大,那可以增加R1至4.7K吗?

网友A(点评):
R2太大本身不合理(改47或去掉),相当于7~8V供电,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为470欧而R5仅300欧,电源电压损失太多了。

对,就是多了这么一个R2,不知道要起啥作用?那要减小R2吗?

网友E:
   我认为此电路设计存在不少问题。
  除了R2太大外,集电极电阻/发射极电阻调为2/1,建议1K/0.5K,然后调整基极电阻,使集电极对地电压7v左右,集电极电阻的取值要根据后级负载的要求。假如失真应增大R1。

网友F:
工作点不当,电流太低,导致堆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作点不当,电流太低,导致堆住。

有好方法?

楼主:
三极管输出正常了,幅度也满足要求。修改如下:只将R2改为47Ω。将三极管供电调至10V左右,而集电极静态工作点有5V左右,输出峰峰值6V,无失真。   谢谢各位老师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