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迟滞比较器的门限计算

楼主(2014-11-05):
请问这是迟滞比较器吗?它的门限怎么计算?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三角形那个是运放还是电压比较器?不同的器件算法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角形那个是运放还是电压比较器?不同的器件算法不同。

是FX124

网友A:
R2的右端以输入值代入计算,剩下是加法器的事了。

网友B:
运放的话,这个电路就具有放大作用了;

网友B:
门限,输入和反向输入端进行电压比较;

网友C:
反馈用10M的,第一次看到反馈上10M的,孤陋寡闻了

网友D:
U门限=2*Uo*R1/(R1+R2)
不知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馈用10M的,第一次看到反馈上10M的,孤陋寡闻了

确实是10M,实际产品中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U门限=2*Uo*R1/(R1+R2)
不知对不对

应该是两个门限,已经计算出来了,只是和实际产品门限有些出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两个门限,已经计算出来了,只是和实际产品门限有些出入

嗯,我算的是两个门限的差值

网友E:
上门限电压:U上=R2/(R1+R2)*Ui+R1/(R1+R2)*比较器正电压,U下=R2/(R1+R2)*Ui+R1/(R1+R2)*比较器负电压

网友F(2017-09-22):
引用 网友B:
运放的话,这个电路就具有放大作用了;

如果是运放R2=10M绝对不合适,噪声偏置绝对大的一批

比较器考虑个屁噪音?你就是知道个噪音的概念就跳出来卖弄这些没用的知识了。

网友G(2018-02-06):
三角形如果是比较器的话,输出应该上拉。因此估计是运放。
迟滞电压宽度△V=(R1/R2)*(VH-VL)
门限就参考运放虚短虚断

网友H(2019-01-04):
这是双电源同相迟滞比较器:
Vref=15*5.1/(120+5.1)=0.6V
0.6=VH*R2/(R1+R2)-Vom*R1/(R1+R2)
0.6=VL*R2/(R1+R2)+Vom*R1/(R1+R2)
△V=2Vom*R1 / R2=0.022 Vom

网友I(2019-10-22):
设 A = R2 / R1, Vi 是输入电压, Vo 是输出电压,Vr 是比较器IN-的参考电压, Vth 是迟滞电压。则有:

Vth = (Vo + A*Vr)/ (1+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