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这是震荡电路吗

楼主(2014-11-05):
请问这是什么电路,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A:
运放输出对电容通过电阻充放电,翻转电压为同相输入端两个电阻的分压值。

网友B:
典型的多谐振荡电路。

网友C:
楼主可以阅本版:请教一个经典矩形波发生电路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1118&fromuid=9239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多谐振荡电路。

如果与非门和二极管连接的输入端输入+15V或者0V,震荡电路输出会不会被抑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阅本版:请教一个经典矩形波发生电路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1118&f ...

如果与非门和二极管连接的输入端输入+15V或者0V,震荡电路输出会不会被抑制?

不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与非门和二极管连接的输入端输入+15V或者0V,震荡电路输出会不会被抑制? ...

S1置+15V,OUT输出方波。
S1置 0,OUT输出高电平,无方波输出。

网友E:
震荡电路,输出加了控制

网友F:
用迟滞比较器构成的方波产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