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单片机复位电路

楼主(2014-11-05):
看到如下图所示的一个复位电路,有点不是很明白:

想请问图中的二极管作用是什么?此电路连接到单片机的复位引脚(二极管方向记不清楚了,应该是这样子的)

网友A:
断电时电容可以快速放电,有利于下次可靠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时电容可以快速放电,有利于下次可靠复位。

是不是说错了!我问的是二极管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还有这个电容的作用应该是防止错误信号让单片机复位吧,起滤波作用吧!!

网友B:
都说了是放电用的,就是关机时快速把电容的电放掉,

在上电时没有作用,

电容充电产生低电平,复位MCU,充满高电平后,MCU就开始工作了

网友C:
你这个复位电路不是51系列的吧? 这是一个低电平复位电路.
电容的作用:  上电瞬间两端电压一致(都为0伏),  然后充电, 上端变为高电平.  当断电时,  通过二极管将电容上的残存电能快速释放.
我现在从来不用阻容复位电路.  用专门的复位芯片 或是单片机自带的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