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数器自动复位

楼主:
最近用计数器74HC_HCT4040做个项目,但是计数器会意外复位。

第十一脚MR是高电平复位,我用按键控制。高电平经过按键加个10K的限流电阻接到MR端,MR端用一个1M的电阻接地保持平时的低电平,和一个104电容接地滤波。但是我发现计数器计数时会偶尔发生自动复位,不知坛友们有什么改进的方法。
我的一块板卡上有8路计数。PCB上滤波电容是贴近器件输入口的。

网友A(2014-11-05):
也有可能是电源问题,从GND干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电源问题,从GND干扰的

一开始我也是怀疑是电源原因,所以用电池给计数器供电我给电源加了个104和钽电容,防止板卡工作时,电源波动使器件掉电复位。
PCB里地线都是和铺的铜相连。
如果是地的原因我应该怎么处理?我经验不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阻都改小,你不晓得国产的按键的漏电阻低到无法想像。

谢谢,我之前觉得1M的电阻太大,改成了几十K的电阻。
我明天把另一个电阻改小,看看效果

网友C:
1M太大了,104也太大了

网友D:
1M,好高的输入阻抗,楼主是想引入干扰···

网友E:
怀疑复位脚的原因的话,直接把电容短路就可以了,就可以判断是否是复位脚的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怀疑复位脚的原因的话,直接把电容短路就可以了,就可以判断是否是复位脚的干扰了。 ...

现在怀疑是芯片引脚漏电流在电容储能,1M电阻的泄流能力又比较弱,现在改成了3K和30K的电阻。
复位发生比较随机,而且概率也小,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复位,复位一次麻烦就大了。
还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M太大了,104也太大了

一般这种电容都选103的,这是别人的做好了给我一个写软件的,不管了。
我是硬件的二刀把子,我打算换成10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M,好高的输入阻抗,楼主是想引入干扰···

现在输入计数端是低电平计数,设计的是1M的上拉电阻和104电容接地,我计到1000以上的数值,会有2路多记2到3个数。
可以靠修改电阻电容增加抗干扰性吗?板子面积有限,加入施密特或者光电可能要等下次改进的时候。
考虑到功耗,多大的上拉比较可靠

网友C:
主要还是换电阻

网友C:
检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