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转:Atmel 89系列编程器的制作

楼主(2014-11-05):
Atmel 89系列编程器的制作

Atmel89系列的微控制器包括89C51、89C52、89C55等等。。

这是一个完整的编程解决方案,接上电源 把数据线连接到计算机时,你可以编程自己的程序。

特征

支持爱特梅尔89系列设备

自动识别连接的硬件和设备

错误检查和核查内置

支持程序的加密,以防止程序复制

20和40针ZIF插座板上

自动擦除和自动验证

信息状态栏和获得最新的程序文件

简单易用

工程57600速度

规格

尺寸:76毫米x 180毫米(3“× 7”)

AC电源:14 - 18V的直流或12 - 16V的交流

接口:RS - 232,9针D连接器

数据速度:57600个基点,8位,无奇偶校验,1停止位,无流控制

HEX文件格式:英特尔8位十六进制

插座:40针DIP - 0.6“及20引脚DIP 0.3”ZIF插槽

软件:Windows 95,98,ME,2000,NT,XP的系统

导言

简单易用和成本低,但功能强大的Atmel 89系列微控制器编程器。它有读取、验证、锁位、擦除等功能。可以适用于任何类型的计算机,不需要特殊的硬件。只需要计算机有一个串行通信端口。

程序读取和自动识别芯片。不需要选择设备类型,只需要插上它!所有的器件都有加密功能,提供软件和编程的保护。

下面是支持的芯片:

每个芯片的数据可在ATMEL公司网站上查寻

硬件

主要的组成部分:串行口、电源和微控制器。

使用9针串口线进行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母头接到编程器,另一端连接到电脑。

编程软件

ProLoad 4.1,HEX格式由编译器生成的文件被发送到目标微控制器。它能自动检测串行端口的硬件连接。还能自动检测芯片的插入

用标准的DB9公对母的电缆。 由系统自动选择COM口,波特率是57600。

附软件:

网友A:
真有心的话,把电路和软件都贴上,让大家制作,否则只贴介绍没P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有心的话,把电路和软件都贴上,让大家制作,否则只贴介绍没P用啊

楼上说的在理,请看下这个链接: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8532&extra=

网友B:
FLASH翻译成闪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LASH翻译成闪光???

哈哈!

话说AT89系列TOO OLD了!!应该没有几个人会自己制作这个编程器吧。市面上的通用编程器都支持。
其实编程器经过进化后,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方便。处理纯储存芯片需要编程器外,单片机编程器更加从串口ISP(在线编程)进化到USB直接下载了,没有什么外围电路。

例如STC15系列,就4根线: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0344&fromuid=541433

(54)

网友D:
autocopy , coody是stc粉,哈哈。

网友E:
51用的人少了

网友F:
现在51还有市场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autocopy , coody是stc粉,哈哈。

东山也在这里在混?
呵呵,啥时候来我这里玩啊,吃饭去。。。:lol

网友A:
在我看来,串口下载是最简单可靠的。JTAG、SWD下载都没那么方便,不过速度比串口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话说AT89系列TOO OLD了!!应该没有几个人会自己制作这个编程器吧。市面上的通用编程器都支持。

恩,这个是USB转TTL,我早就描上了,发个链吧,不是广告哈,我只想说下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东山也在这里在混?
呵呵,啥时候来我这里玩啊,吃饭去。。。

我到处乱跑。有机会到你的地盘,就找你。

网友G:
就是有点大啊。如果用带usb的arm来做才实用。价格又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