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三极管容易烧坏

楼主(2014-11-05):
电路如图所示:

两个继电器控制马达正反转,直流24V供电,三极管选择的是2N5551,现在不明白的是,老化测试,发现Q1 Q2都容易烧掉。
请各位大侠指点下!谢谢

附:2N5551是NPN小功率三极管,集电极-发射极电压  VCEO 160V、集电极-基极电压 VCBO 180 V、发射极-基极电压 VEBO 6.0V、集电极电流-连续 600mA、器件耗散  @ TA = 25℃ PD 0.625W。

网友A:
电路有问题。继电器在通导变截止时,会产生很高的感应电动势。应该给继电器并联一个二极管,注意二极管的方向不要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有问题。继电器在通导变截止时,会产生很高的感应电动势。应该给继电器并联一个二极管,注意二极管的方 ...

你好,电路上有加反向二极管的,D1 D2:IN4007

网友B:
有没有测试坏掉的三极管具体是什么坏的?c和e短路击穿还是b和e击穿?

网友C:
老化发现问题首先要排除是器件质量问题,如果器件质量没问题说明三极管的工作状态超出手册规定值,至于是哪个指标超还要通过测量来查找。

网友B:
建议用示波器测量三极管导通和关断时的C极和B极波形,我们有个做货了的项目三极管驱动24V继电器出现三极管损坏,经过检测分析发现是PCB layout问题,其它电流影响GND走线造成B极和E极之间反向电压超过极限值,三极管CE极击穿,在BE极间并联4148返工解决。

网友D:
把1k电阻改为220Ω,

网友E:
继电器估计比较偏门,没找到资料,需要知道线包在24V时的动作电流。
  可能:
     续流管选型错误,一般需要快速二极管 -- 换1N4148
     三极管驱动能力不足,测量集电极电压波形看看,导通时是否低于0.7V,若高于0.7V,则三极管没有进入饱和,在放大状态,发热损坏
     或者是继电器电流比较大,超过5551的能力 -- 也可能买到假货,测试下5551的通流能力看看,换8050试试
     还有一种相当坑的可能,画板的将 E、C 脚弄反了!

网友F: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驱动的是12V系统的继电器,用的是8050,线圈电流一般都不超过100mA,看了电路layout没问题,开始试车的时候出现过问题,批量就没问题了;同样的驱动东芝的没问题,HF的有问题。因为不是我负责的项目,所以一直没有细心去分析;最后也没找到具体原因。不过中间记得负责的那个工程师把责任推给器件了,让器件厂分析的没结果。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测试坏掉的三极管具体是什么坏的?c和e短路击穿还是b和e击穿?

我遇到的是BC短路了

网友G:
楼主你这属于设计失误
既然电机用的24V 况且一般电机的干扰对比较大
MCU的电源要做好相应的处理 以避免干扰 那为什么你的继电器线圈还是选24V的呢?为什么不用12V 5V?

网友H:
过流了吧,小功率三极管还不如换大功率的MOS;
管子的电流最好选择负载电流5到10倍以上;

点个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示波器测量三极管导通和关断时的C极和B极波形,我们有个做货了的项目三极管驱动24V继电器出现三极管 ...

查了一下内部邮件记录,应该不是“B极和E极之间反向电压超过极限值”引起损坏,而是干扰信号使三极管处于不断开关状态(且可能处于放大状态),导致三极管过热而击穿。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这属于设计失误
既然电机用的24V 况且一般电机的干扰对比较大
MCU的电源要做好相应的处理 以避免干扰 ...

没明白为什么继电器由24V改为12V或5V就没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为什么继电器由24V改为12V或5V就没问题。

R5,R6需加大

网友J:
第一,D1,D2功率够不够,第二,反应时间够不够快,慢的二极管,同样会产生高压加到三极管的C极。

网友K:
觉得应该标记下,来看结果。学习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为什么继电器由24V改为12V或5V就没问题。

电机启动停止会产生很大电流,会影响控制部分的不稳定,确实应该把控制部分和电机驱动部分分开的,然后继电器线圈电阻多大?24V直接接上去,会不会直接把三极管烧坏、、、

网友M:
量一量,看看B极驱动电流是多少;
小于5mA的话,就按照7楼的办。

网友N:
首先需要确认管子的烧坏是否与外接电机有关 —— 把电机去掉老化是否会有同样的问题 ?

网友B:
引用 网友I:
R5,R6需加大

一般同一系列类型的继电器线圈电压高电流就小,我们常用的12V和24V分别为30mA~40mA和15mA~20mA,5V的为70mA~90mA,所以继电器由24V换为12V或5V还真没明白,还加大R5和R6阻值。意思换为5V的可以和马达隔离吧,意思没表达清楚?

网友O: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内部邮件记录,应该不是“B极和E极之间反向电压超过极限值”引起损坏,而是干扰信号使三极管处于 ...

如果是你猜测出来的这种情况,那你的PCB布线该是有多糟啊?
R8、R9没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O:
如果是你猜测出来的这种情况,那你的PCB布线该是有多糟啊?
R8、R9没用了? ...

    我不是楼主哦。
    我们项目上有用类似R8/R9的电阻,我在6楼已经说明了是PCB LAYOUT问题,实际是别人负责测试分析问题的,有示波器测试波形的,但是公司的网络限制我不能上传测试波形。
    至于补充说明是觉得不应该是由于“B极和E极之间反向电压超过极限值”引起损坏,因为损坏的三极管是C和E击穿短路。提醒一下楼主,我们的情况和你的情况不一样,请不要理解错了。
    我目的和大家沟通交流经验说明自己知道的,也希望能从论坛上学到经验和技术。我的“应该是”是我分析的认为的,至于别人认为是猜测甚至是瞎猜我也只能无可奈何。

网友O: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楼主哦。
    我们项目上有用类似R8/R9的电阻,我在6楼已经说明了是PCB LAYOUT问题,实际是别 ...

嘎····这是有多尴尬啊,糗死了。。

实在抱歉。。

网友:
直接用光耦,把控制电路和继电器电源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测试坏掉的三极管具体是什么坏的?c和e短路击穿还是b和e击穿?

你好,这个倒是没有去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示波器测量三极管导通和关断时的C极和B极波形,我们有个做货了的项目三极管驱动24V继电器出现三极管 ...

你好,你意思是在上图的R8 R9各并联一个4148二极管?对地反接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估计比较偏门,没找到资料,需要知道线包在24V时的动作电流。
  可能:
     续流管选型错误,一般需 ...

你好,封装没有画错;
由于继电器使用的是24V继电器,而8050耐压是25V,比较临界,因此才改为耐压值高的三极管;
继电器线圈阻值120R
明天就拿示波器量下集电极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驱动的是12V系统的继电器,用的是8050,线圈电流一般都不超过100mA,看了电 ...

我们使用就是的HF的....不会真是器件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这属于设计失误
既然电机用的24V 况且一般电机的干扰对比较大
MCU的电源要做好相应的处理 以避免干扰 ...

马达原来使用的是12V,但动力不足才改为24V的马达。最后使用24V的继电器
难道继电器线圈使用低压供电,即3 4脚可用5V供电,6脚24V供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这属于设计失误
既然电机用的24V 况且一般电机的干扰对比较大
MCU的电源要做好相应的处理 以避免干扰 ...

MCU电源是3.3V,电源部分都有加磁珠或电感隔离处理,另外控制IO也有隔离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机启动停止会产生很大电流,会影响控制部分的不稳定,确实应该把控制部分和电机驱动部分分开的,然后继 ...

你好,线圈阻值是12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N:
首先需要确认管子的烧坏是否与外接电机有关 —— 把电机去掉老化是否会有同样的问题 ? ...

谢谢,因为之前老化测试是一直不断的开关电机的,你的建议我可以试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你意思是在上图的R8 R9各并联一个4148二极管?对地反接二极管?

是的,有些人可能用并联电容的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线圈阻值是120欧姆

我们常用的24V继电器线圈电阻为1200~1600欧姆,你是不是搞错了,否则你的继电器电流就是200mA已经很大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MCU电源是3.3V,电源部分都有加磁珠或电感隔离处理,另外控制IO也有隔离处理 ...

你电源部分没隔离 输出隔离有什么用啊

网友P:
同意8楼的意见,补充一点就是续流二极管应该紧贴继电器安装,驱动三极管和继电器之间也不要有长的连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封装没有画错;
由于继电器使用的是24V继电器,而8050耐压是25V,比较临界,因此才改为耐压值高的 ...

如果是120欧线包,驱动的应该是中间继电器以上的大家伙,8050、5551都不合适,1N4007不行,4148都嫌小。
  驱动管换耐压50V以上,通流能力在1A以上的管子,比如 TIP122 达林顿管或兼容的贴片型号 MJD122;续流管用 SS26 之类的大电流肖特基管会安全些。

发出贴后看到你后面的表中线包电阻,24V达上千欧,电流小,线圈电感量明显很大,损坏基本可以确定是反压击穿,换高速的二极管就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Q:
应检查一下三极管是否没处在饱和导通状态。

楼主:
两个保护二极管IN4007改用SS34,已老化六七个小时,未见烧坏三极管现象。测量三极管是处于饱和状态,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其它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120欧线包,驱动的应该是中间继电器以上的大家伙,8050、5551都不合适,1N4007不行,4148都嫌小。
  ...

你好,我使用的HK4100F DC24继电器,如: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两个保护二极管IN4007改用SS34,已老化六七个小时,未见烧坏三极管现象。测量三极管是处于饱和状态,不知道 ...

最好把波形秀一秀,看样子继电器这边是没什么大问题了。

网友R:
建议换大功率三极管,能隔离就最好了

网友:
续流二极管是不是影响了放电电流,没瞬间泄放干净,导致三极管EB反向击穿,三极管使用最好在B极-GND并个二极管,多重保护一下。

网友S:
强烈建议以后设计需要在续流二极管串联一个功率电阻之后接上效果更佳!

网友T:
引用 网友A:
电路有问题。继电器在通导变截止时,会产生很高的感应电动势。应该给继电器并联一个二极管,注意二极管的方 ...

大哥,别人已经有了一个1N4007的二极管作为续流二极管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这属于设计失误
既然电机用的24V 况且一般电机的干扰对比较大
MCU的电源要做好相应的处理 以避免干扰 ...

这个算什么设计失误?汽车电子上都是这么用的。再说,汽车电子上用的继电器基本都是12v的。12v的负载,12v驱动继电器。

网友T: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内部邮件记录,应该不是“B极和E极之间反向电压超过极限值”引起损坏,而是干扰信号使三极管处于 ...

如果是基电极的干扰,那为什么要用4148呢?我们一般做产品,都是在三极管基电极连接一个电容,这样电容和基电极电阻形成RC滤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最好把波形秀一秀,看样子继电器这边是没什么大问题了。

回复完我就看到了 :L

网友B:
引用 网友T:
如果是基电极的干扰,那为什么要用4148呢?我们一般做产品,都是在三极管基电极连接一个电容,这样电容和 ...

当时测试用4148比用474电容测到的干扰波形还小,现在分析觉得理论上用电容防基极干扰更好。干扰波形是总周期是5到10uS的多个小尖波(公司网络限制不能上传),可能当时测试用的电容效果不好。

网友U:
换TIP系列复合管!…你那5551的功率是多少哇?…嗯!

网友V(2016-06-26):
引用 楼主:
两个保护二极管IN4007改用SS34,已老化六七个小时,未见烧坏三极管现象。测量三极管是处于饱和状态,不知道 ...

SS34耐压那么低,有你哭晕的时候

网友V:
我目前也遇到此事了,用一个24V继电器再去带一个大的继电器,自己怎么测试都没问题,可客户装到车上就悲催了,全部是BE损坏,(没有完全短路,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试BE是104值,EC有一向是640,一向高阻),自己测试用示波器观察B与E,在大继电器开关时时不时有一个干扰脉冲,有时达8V多,只不过时间短,50US左右,但自己在家测试怎么搞都没出现烧驱动,无解,暂时加大基极电阻为10K,交客户

网友J:
很简单,继电器的控制线圈的能量大,跟小功率管的不相配,还有泄漏管要用大功率的TVS或超快速管,非普通的整流管,否则对CE电压冲击很大。过压击穿。

网友W:
电机断电时感应出很高电压叠加在24V上了

网友V:
继电器线圈干扰很能消除的,就算是用示波器测量地对地波型也有干扰,图是在be间加了lN4148或是5v稳压管测量的,加二极管都没用,干扰一样超过9v

网友X:
快恢复2级管  RC吸收回路  偏流大于饱和值?

网友V:
二极管4007,lb=2ma

网友Y(2016-11-21):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120欧线包,驱动的应该是中间继电器以上的大家伙,8050、5551都不合适,1N4007不行,4148都嫌小。
  ...

正解,电感量太大,感性电压太给力

网友Z:
4007换成肖特基

网友AA:
你的R8相对于R5太大了已经失去作用了;要么改小R8或者加大R5

网友AB:
二极管换高速的,用存储式的示波器查一下电路.

网友:
14年的帖子还有人翻出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