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5V可容忍引脚(串口1的TX,RX端)接74HC04(5v),能否正常工作?

楼主(2014-11-05):
看资料。stm32  USART1的 PA9,PA10 都是5V容忍。 又看了一些资料。说IO要配置成开漏输出&加上拉电阻才OK。
PA10是串口的接收端(RX)。IO配置成浮空输入的。  PA9是TX.配置成复用推挽输出。
那么,PA10与PA9 外接 由5V供电的 74HC08的 输入或输出端, 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A:
可以的,你比较一下HC08的输入电压与hct08的输入电压参数

网友B:
你测试下不就知道了,另外用74HCT04好些。

网友B:
不明白你接个74HC04干什么,直接连接不行吗

网友C:
可以,没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你接个74HC04干什么,直接连接不行吗

同问  直接连就行了  不放心可以串个电阻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