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时钟数中FCLK与SYSCLK,HCLK的区别

楼主(2014-11-05):
1.关于来源
SYSCLK来自于HSI,PLLCLK或者HSE,由开关SW选择
PCLK来自于AHB预分频器
HCLK来自于AHB预分频器

楼主:
2.关于作用
HCLK是高速总线AHB的时钟信号,提供给存储器,DMA及Cortex内核,是cortex内核运行的时钟,CPU主频就是这个信号(来自野火的书)
SYSCLK是系统时钟,基本上所有的外设都是sysclk提供的时钟信号,由他给AHB分频
FCLK是内核的自由运行时钟,自由表现在他不来自时钟HCLK,因此在时钟HCLK停止时,FCLK也继续运行。他的存在可以保证在处理器休眠时,也能够采样和到中断跟踪休眠事件,他与HCLK互相同步(来自野火的书)

网友A(2018-04-09):
楼主能不能讲解一下时钟的配置步骤

网友B:
HCLK是高速总线AHB的时钟信号,提供给存储器,DMA及Cortex内核,是cortex内核运行的时钟,CPU主频就是这个信号

网友C:
系统进钟和高速总线时钟

网友D:
SYSCLK是系统时钟,基本上所有的外设都是sysclk提供的时钟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讲解一下时钟的配置步骤

不管STM32还是GD32 , (根据宏定义,选择好外部晶振HXTAL或内部RC,) 上电复位后均会调用systemInit(). 这个函数里就是你要找的,然后跳转到main函数,开始你的表演!

网友F:
关键在于预分频器的合理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