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四层板制作

楼主(2014-11-05):
各位大师,小弟没花画过四层板,那个绿色的线是地层线,但为什么能通过焊盘呢,这样,岂不是跟焊盘连在一起了吗,应该从焊盘旁边过线啊,这条绿色的线也不是连线有什么作用呢,电源层的线也是这样,求大师详细讲讲,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看着是挺奇怪的,我这里就没这个问题,是不是你的设置有问题?附件是我的一个四层板,明显有避开的啊?我需要在地层分割一点出来,如点亮的部分也是有分割线的,内部重新设置一下网络就可以了。

网友A:
还有感觉你的过孔和焊盘大小不匹配。

楼主:
为什么5v的焊盘旁边有个网络标号为5v的过孔,但是这个过孔貌似没跟其他线连接,只跟旁边的焊盘相连接,为什么这样做呢

网友A:
还没解决么?你最好看看自己的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