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作

楼主(2014-11-05):
各位大师,小弟没花画过四层板,那个绿色的线是地层线,但为什么能通过焊盘呢,这样,岂不是跟焊盘连在一起了吗,应该从焊盘旁边过线啊,这条绿色的线也不是连线有什么作用呢,电源层的线(红色的)也是这样,求大师详细讲讲,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你说的路线、红线应该是区域分割用的,没有电气连接属性,内电层是负片的效果,但是电源层分割很常见,为什么地层也做分割呢?也没有做单点接地,搞不明白

网友B:
四层板排布,顶层+地层+电源层+底层,一般地层最好不要分割,但是多种地也就只能分割了;这些都是人为定义 和处理的;
当有过孔通过顶层底层的话,在地层和电源层在空周边是避开的,一般你可以根据间距能够查看到;所以地层和电源层不会和你的不相关过孔相连的;
我怀疑你可能是没了解多层板的制作的,和双层板制作是不一样的;
加工时类似一层一层叠加上去的。

网友C:
你不要设置负片
这样看起来更直观一点

楼主:
为什么5v的焊盘旁边有个网络标号为5v的过孔,但是这个过孔貌似没跟其他线连接,只跟旁边的焊盘相连接,为什么这样做呢

网友D:
楼主应该采用的是负片设计,绿色是负片分割线,是实际的分割线,也就是沿着绿色走得路径是没有铜连接的,是隔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