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c串口接多个单片机(距离50米) 单片机只接受信息 怎样最好??

楼主(2014-11-05):
我是这样考虑的   一个电脑串口 连接多个单片机    单片机之间不需要通信   而且单片机只要求能接受数据就好    考虑到两种方式  一种直接像上个帖子那样 不用任何协议  pc发送时候每个单片机都接受   另一种可以用iic方式实现  但是带iic单片机不知道选择那一款合适    请高手指点下 我的这两种方案可行性???  还有更好的方案吗??

网友A:
串口传不了50米。

网友B:
232转成485信号,够远的

网友C:
必须是485,单片机直接使用485芯片,电脑端使用USB转485接口线。

网友D:
50米的线要多少钱?布线也是成本。 如果不是比较复杂的环境,还不如用无线数传模块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传不了50米。

你好 我主要是不知道连线方式  我可以用什么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2转成485信号,够远的

主要是不知道怎样连线 我想用总线 iic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是485,单片机直接使用485芯片,电脑端使用USB转485接口线。

那我怎样接线  是不是 只用rx  dx 两根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485

???怎样接线 ???需要几个根线啊

网友E:
PC又不支持I2C,你MCU支持有甚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米的线要多少钱?布线也是成本。 如果不是比较复杂的环境,还不如用无线数传模块省事 ...

也考虑过用无线  但是因为要接大概40个单片机  要是都用无线  用2.4g  是不是比较贵了?

网友C:
很容易,或者搜“MAX485.pdf”,或者搜“sp485.pdf”芯片,或者搜“MAX3082.pdf”芯片,PDF文档会教你接线。传输距离可以达到1000米。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怎样连线 我想用总线 iic可以吗

这些物理协议中,iic、spi 都是板内协议,232 是商用设备间协议、485 是工业板间协议。有线物理协议中,485和它的变形协议可靠性容易处理,成本相对较低。
你的40个单片机是在一起还是分散的?如果是分散的,建议用单向的无线广播数传,相对可靠的含天线 433MHz 的视距 350米 ¥10 左右。如果是集中的,用隔离的 485 方便些,成本也低些。

网友A:
查RS485资料。一个主机,多个从机。
一个主机和一个从机用两根信号线连接。
RS485是差分信号。主机和从机通信时,给每个从机分配一个地址。
通过地址识别各个从机。

网友F:
一般用485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又不支持I2C,你MCU支持有甚么用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容易,或者搜“MAX485.pdf”,或者搜“sp485.pdf”芯片,或者搜“MAX3082.pdf”芯片,PDF文档会教你接线 ...

协议 自己写就行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物理协议中,iic、spi 都是板内协议,232 是商用设备间协议、485 是工业板间协议。有线物理协议中,4 ...

单片机是分散的  大概一米一个吧  用485的话 是不是只有rx tx两根线就行?  pc就可以收发信息了吗?地址要自己定义吗??要是只接受数据的话  我不写地址 我用单片机的SPBF接受  然后写循环判断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RS485资料。一个主机,多个从机。
一个主机和一个从机用两根信号线连接。
RS485是差分信号。主机和从机通 ...

分配地址  是自己写程序 循环扫描吗?

网友A:
拿最简单的情况,两个从机。
从机A,分配地址1,从机B,分配地址2。
在主机发送时,先发送地址帧,再发送数据。
从机收到后,先比较地址帧和自己的地址是否一样。
如果不一样,就丢掉;如果一样,就接收。
从机发送时,主机也是这样操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是分散的  大概一米一个吧  用485的话 是不是只有rx tx两根线就行?  pc就可以收发信息了吗?地址 ...

这样看还是比较集中的,首选是485。
  485是半双工差分协议,你要搞单发多收没什么大问题。最好加光耦隔离。485差分有D+、D-两条信号线,从可靠性考虑还需要接地线,建议用双芯屏蔽线,两条线芯作D+、D-,屏蔽层做地线。
  另外需要注意:单主多从串灯笼的办法故障率会比较高,需要考虑维护的方便性;485差分信号线仅在首尾各需要一粒匹配电阻,其他各单机的匹配电阻不需要;在定义单向通信协议中需要注意子机通信不畅的补救措施;最好是主机、各子机均加入电气隔离措施;建议考虑适当的抗干扰措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协议 自己写就行是吧?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