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ucos-II延时问题求助

楼主(2014-11-05):
延时严重错误,且无论怎么改OS_CFG_TICK_RATE_HZ的值都延时长度都不变化,求大神帮忙分析解决,谢谢。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楚

网友B:
楼主说是系统的延时吗? 我搜不出楼主所说的宏。但是时钟节拍和#define OS_TICKS_PER_SEC  这个宏有关

楼主:
你的应该是ucosII而我现在在搞ucos-III。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是系统的延时吗? 我搜不出楼主所说的宏。但是时钟节拍和#define OS_TICKS_PER_SEC  这个宏有关 ...

你的应该是ucosII而我现在在搞ucos-III。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楚

就是延时时间误差很大,设置延时1min,但几秒钟就结束了。而且无论怎么改OS_CFG_TICK_RATE_HZ的值,延时长度都不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ucosII?

ucos-III

网友D:
是不是开系统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