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4-11-05):
是这样的,我现在用的是LPM3,然后希望能用定时器或者看门狗唤醒,但是我又没有加32.768K的晶振,那么还能用定时器或者看门狗来唤醒吗?
别拍砖···我怕痛

网友A:
LPM3状态下只有ACLK可以用。而ACLK时钟需要32.768k的晶振才能运行。所以没有32.768k就没有ACLK时钟,没有可以使用的时钟就不能配置定时器或者看门狗在LPM3状态下还继续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PM3状态下只有ACLK可以用。而ACLK时钟需要32.768k的晶振才能运行。所以没有32.768k就没有ACLK时钟,没有可 ...

唉,是啊,资料上也是这样写的···:(
不管怎样,谢版主

网友B:
引用 楼主:
VL0?怎么设置?请教下

看芯片手册时钟源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之前查看过时钟源部分了,不好意思我说的型号没有说清楚,我用的是MSP430F149,你说的那个VLO是MSP4 ...

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之前查看过时钟源部分了,不好意思我说的型号没有说清楚,我用的是MSP430F149,你说的那个VLO是MSP4 ...

那就用REFO。
开个玩笑,肯定更没有了。

网友C:
149的没加外部低频晶振的,,估计那样实现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