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4.0功率增大

楼主(2014-11-06):
目前用的是TI蓝牙4.0的板子,但想增大通信距离,通过在RF输入端增加PA和LNA的方式,不知道有没有推荐的IC及电路?----理想距离100m以上

网友A:
蓝牙达不到100m的,换其他通讯方式吧

网友A:
蓝牙4.0标准有效传输距离是100米。另外,蓝牙很容易受到建筑物的影响,实际通信距离会更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4.0标准有效传输距离是100米。另外,蓝牙很容易受到建筑物的影响,实际通信距离会更短 ...

BLE应该做不到100m,发射功率属于class 3,能做到30m就不错了,而且阻抗匹配需做得比较好,效果才比较好,淘宝上有看到ble+PA+LNA方案的,不知道用那颗IC?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r78fIe&id=38558733122&ns=1&abbucket=13#detail

网友A:
是的,低功耗模式下通信距离更短

网友A:
引用 楼主:
BLE应该做不到100m,发射功率属于class 3,能做到30m就不错了,而且阻抗匹配需做得比较好,效果才比较好, ...

@Jun_coming

网友A:
我还是比较推荐ti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比较推荐ti的芯片

TI论坛那边有人推荐用CC2590,功率可以到14dbm,灵敏度可以到-95dbm,RFaxis好像就是做这种芯片的,其中RFX2401的功率可以做到21dbm,但不知道接收灵敏度如何?感觉RFX2401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