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cannot access target shutting down debug session

楼主(2014-11-06):
原来调试好的程序仿真出现:
cannot access target shutting down debug session,点确认之后关闭仿真。
跟踪到ADC_GetCalibrationFactor(ADC1);  // 校准ADC时出现问题,反复测试,没有解决问题,求解。芯片stm32f030r8

网友A:
去掉这句,仿真就都正常吗?

楼主:
cannot access target 这个问题进过反复测试,发现时硬件的问题(有两款板子对比测试),一块可以通过,一块出现问题,仔细检查凉快板子,有问题的板子有关adc的端口都是悬空的,仔细分析后恍然大悟,VCCA也是悬空的,把VCCA接vcc后,故障消除。

网友A:
原来如此,这怎么想的到啊;
只能你自己查硬件;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还未解决。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cannot access target 这个问题进过反复测试,发现时硬件的问题(有两款板子对比测试),一块可以通过,一 ...

确定是硬件的问题吗?

楼主(2014-12-19):
上面说明解决了,硬件问题

网友C(2015-05-28):
出现相同问题,我是只编译,忘了下载到板子上,出现过一次

网友D(2015-09-25):
烧写口线没插紧...我遇到过.

网友E(2016-04-04):
我之前也出现了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
我用的MDK5.16a,在仿真的时候也提示:cannot access target shutting down debug session
原因:工程路径中不能含有中文,必须是英文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