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串口初始化顺序请教?

楼主(2014-11-06):
STM32 Usart 上电发送一个无效字符的问题。
查了几个帖子。说是先初始化串口 然后初始化gpio就不会发送无效字符。请问有什么依据么?
找了手册没有找到!!!!

网友A:
不管什么外设接口,都先配置IO;
依据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外设接口,都先配置IO;
依据没有;

的确,翻遍手册也没找到说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的确,翻遍手册也没找到说明。

补充下,即使多发一个数据;
对于通讯来说,这种容错处理的能力也是要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下,即使多发一个数据;
对于通讯来说,这种容错处理的能力也是要有的; ...

@mmuuss586
@huangfeng33
现在一上电就usart1发送了1个0x00。

网友C:
建议楼主参考下官方的Demo,可能会有所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参考下官方的Demo,可能会有所收获!

回答很严谨啊  。
看了一下 没啥收获 可能是看的不仔细 对这不特别熟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答很严谨啊  。
看了一下 没啥收获 可能是看的不仔细 对这不特别熟悉。 ...

目前用的STM32暂时没有出现楼主的这种现象!我就是直接官方的Demo拿过来直接用的!楼主要是方便可以把初始化部分的源代码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用的STM32暂时没有出现楼主的这种现象!我就是直接官方的Demo拿过来直接用的!楼主要是方便可以把初 ...

你是DMA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DMA么?

如果是DMA方式的话,你就看看你的这个参数DMA_BufferSize,初始化的时候是否给的值为0(初始化的时候使能D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DMA方式的话,你就看看你的这个参数DMA_BufferSize,初始化的时候是否给的值为0(初始化的时候使能 ...

高人啊!我初始化的时候是1啊。

我觉得1挺好的。现在看来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DMA方式的话,你就看看你的这个参数DMA_BufferSize,初始化的时候是否给的值为0(初始化的时候使能 ...

但是我232和485的DMA初始化都是1.
可以只有232能发出0X00。
485的没发出任何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我232和485的DMA初始化都是1.
可以只有232能发出0X00。
485的没发出任何东西 ...

485没有测试过!不知道具体情况,这个你只能参考官方的Demo或者手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DMA方式的话,你就看看你的这个参数DMA_BufferSize,初始化的时候是否给的值为0(初始化的时候使能 ...

嗯 DMA出事值 设定为2  则发送两个0x00.
所以你的推断是完全正确的。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  如果我设定成为了0 会不会引起什么问题。

当初之所以我没有写成0是有原因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DMA出事值 设定为2  则发送两个0x00.
所以你的推断是完全正确的。

我当时是这样用的:初始化的时候后设置为0,在需要发送数据的时候在根据实际发送的数据长度,去更改这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当时是这样用的:初始化的时候后设置为0,在需要发送数据的时候在根据实际发送的数据长度,去更改这个值 ...

嗯 我现在也是这样用的。但是当时为什么改成0,不清楚啊。
找到以前的代码修改记录

//2013.11.27 10:45 由0改为1

但是没写原因,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当时是这样用的:初始化的时候后设置为0,在需要发送数据的时候在根据实际发送的数据长度,去更改这个值 ...

试了。DMA改成0,确实就好了。
但是没有找到我为啥以前由0改到1的原因。

所以只能还用1了。嗨!!!

不管怎样,已找到真相。多谢LOVE_EL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外设接口,都先配置IO;
依据没有;

网友D:
感觉你是标志位不对吧。STM32F1的串口标志位设置的不对。

网友D:
TXE和TC标志位没有弄清楚吧

网友E(2020-11-13):
我最近也遇到了,调了一下顺序就对了。。。。。。无语还调了两天。楼主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https://www.stmcu.org.cn/module/forum/thread-622385-1-1.html,讲的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