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一款带内部放大功能的AD转换芯片

楼主(2014-11-06):
求一款带内部放大功能的AD转换芯片,分辨率12bit,采样速率大于100SPS,带IIC接口且管脚数为6最宜,通道数无要求

网友A:
到TI网站自己选一个好了;
带放大,选带PGA的;

网友B:
既然是AD。模拟转成数字后。何必需要放大呢。难道你想放大之后再采集可能会精度高?可想过信号电压过低放大的时候噪声的干扰更明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AD。模拟转成数字后。何必需要放大呢。难道你想放大之后再采集可能会精度高?可想过信号电压过低放大 ...

很多ADC内部都自带PGA的,很多高位ADC里都有,比如TI的ADS1255系列的24位ADC都带有内部PGA。不能说信号电压过低就容易受噪声影响就不能进行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