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大哥在不在?白炽灯软启动咨询

楼主(2014-11-06):
白炽灯冷热态阻值相差10倍,能否用NTC实现软起?  这样家里改装最省事。
最近熬夜多,眼睛刺痛,淘宝买了几个白炽灯泡,嘿嘿

楼主:
开关电源里的NTC貌似都不大热啊
启动时电流大,三极管工作在放大态,然后电流下降,就进入饱和?

楼主:
13005是不是要每个都在万用表上测好放大倍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13005是不是要每个都在万用表上测好放大倍数?

万用表测的是小电流参数,有可调电源的话方便些,把可调电源置于恒流,然后注入一个可让三极管刚好饱合的基极电流(发热了饱合电流还会加大,这无伤大牙)。然后基极电流除310就行了,同一批管子,参数基本相近。

楼主:
多谢蚂蚁大哥

楼主:
蚂蚁哥,是这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