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数组ss调用编译的时候不会报错也不会报警

楼主(2014-11-06):
#include "sh166a"
data unsigned char ss[2];
void www(void)
{
ss[34]=0;
}
void main (void)
{

ss[244]=0;
www();
while(1)
{
}
}
上面的数组ss调用编译的时候不会报错也不会报警

网友A:
啊?没遇到过啊

楼主:
大家在用的时候注意下就行

网友A:
按道理数组超标应该要报错或者报警

楼主:
嗯,啥原因还不知道

网友B:
本来就不报警
C99可能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