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f5438a的定时器A5的捕获模式做频率测量时遇到异常!!

楼主(2014-11-06):
我拿MSP430F5438A做频率计的时候,LCD12864显示值一直在跳,从0一直增到65535,不应该是稳定在一个固定的数值吗?(给定已知频率的情况下)难道是中断太快,导致一直在取值然后显示吗?

楼主:
闪烁的问题我解决了,但是现在又有个问题,我用的是SMCLK(24MHz),但是为什么频率只能测到50KHz,望求解!!

网友A:
不清楚。建议楼主提供更详细的资料:代码、原理图等

网友A:
搂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搂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嗯嗯,谢谢斑竹的关注,我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斑竹的关注,我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handshake解决了就好

网友B:
这个不难解决的,看下你的延时的。

网友C:
我之前也做过一次   测得也不行 ,   你显示做好了吗。测得准吗?   可以给一份程序我吗?我的QQ邮箱1632578714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