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AN通信时收到数据怎么会自动有个响应信号?

楼主(2014-11-06):
F103ZE和F205ZE芯片都碰到这个问题。这个响应的信号是什么?

网友A:
那你收到的自动响应信号,数据是多少呢???
0XFF还是0X00,还是随机;

网友B:
什么响应信号

楼主:
就是一个站点发送的时候,另外一个接收站点接收到数据,会有一个的低电平信号(如1M的波特率,则低电平信号脉宽1us)。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站点发送的时候,另外一个接收站点接收到数据,会有一个的低电平信号(如1M的波特率,则低电平信号 ...

硬件吧  是不是波形的末尾?
ack估计

网友C:
是的,应该是 ACK。根据 CAN 协议:
  应答场说明
应答场长度为 2 个位,包含应答间隙(ACK SLOT)和应答界定符(ACK DELIMITER)。在应答场,发送站发送两个“隐性”位。当接收器正确地接收到有效的报文,接收器就会在应答间隙(ACK SLOT)间(发送 ACK 信号)向发送器发送一“显性”的位以示应答。

网友B:
恩,验证方式简单,只搞一个节点,或者用个silent模式分析仪收。若是上楼判断正确,则无那个电平

网友D:
收到应答才表明通信成功,楼主有遇到过通信应答不成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