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D参数变了?

楼主(2014-11-06):
两年以前写的触摸板的程序用的是Hi-Tech的编译器,芯片是CY8C24794,工作正常。现在拿出来Clone成新项目,什么都不改变,运行的时候只有一半滑动条有反应,另外一半没反应。请问到底是编译器问题还是CSD参数变了?

网友A:
PSoC Designer 是新下载的吗?

楼主:
是新下载的,编译器也变为Imagecraft了。

网友B:
CSD版本要升级啊

楼主:
升级了,编译没问题

网友C:
在编译的时候有没有升级CSD 模块?没有的话那就是编译器问题了。
可能发上你的project会比较方便大家帮忙找到问题。
Hitech to Imagecraft migration guide - http://www.cypress.com/?docID=16698

楼主:
谢谢楼上,先结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