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有单负电源输入的负基准电压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1-06):
好像木有专门的负基准,用TL431搭一个出来

网友B:
应该有吧,你到TI的网站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木有专门的负基准,用TL431搭一个出来

TL431温漂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吧,你到TI的网站上看看;

好几个网站都没找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几个网站都没找着

恩,百度了,确实不好找;
都是负电压设计的一些电路;
实在不行,你用运放+精密电阻+基准搭电路;

网友C:
不但负压的基准源难找,就连负压的LDO都很少,貌似只有LM7905这个!
mmuuss586的方案楼主可以试下,就是用双电源工作的运放+精密电阻+正压的基准源,反相输入放大就可以了,可以选择Vos是uV级别的以提高输出电压的精度,不过成本就增加不少。
负压可以用电荷泵SGM3206产生,运放推荐SGM8581,全温度110uV Vos,或者24uV Vos的SGM8551

网友D:
一大堆。
两端的并联基准反过来不就是了。

网友E:
并联型的基准(类似TL431这种的)都是正、负通用的,只有三端串联型的才区分正负!

网友F:
基准加个反相跟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大堆。
两端的串联基准反过来不就是了。

确定可以这么用么?下载了串联电压基准REF3033,看其内部架构,是不可以反过来接的吧

网友G:
我以前查的那个5A就是负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基准加个反相跟随

输入只有负电压呢.

网友H:
找TI的FAE问问!

楼主:
我还是用运放将+2.5V基准反相输出-2.5V基准吧? 对了,运放正电源供电0V,负电源供电-15V的话,可以将+2.5V反相输出-2.5V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确定可以这么用么?下载了串联电压基准REF3033,看其内部架构,是不可以反过来接的吧 ...

搞错了,是并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是用运放将+2.5V基准反相输出-2.5V基准吧? 对了,运放正电源供电0V,负电源供电-15V的话,可以将 ...

不可以这么做,需要注意共模电压输入范围,还是正负5V供电吧